加工单件产品用数控车床还是普通车床

楼主(2010-12-10):
我有一件产品,长期,需要车床,用数控好还是普通车床好

网友:
那要看产品要求了。传张图看了才好说

网友:
传图就知道了。
  长期应该数控好点

网友:
不管怎么说
长期用的产品用数控要好点
要不数控用来做什么的啊
就是解决那些加工常用产品的

网友:
车床好像还有自动车床和专用车床,数控车床用来做单件,不重复的零件会相对好一些,当然零件是精度要求高的,效率会比较高。普车的话,一般是做单件,比较大,精度稍差些的,一次性投资相对较少,但效率偏低。如果是自动车床,能加工的零件有尺寸限制,但效率高,投资比普车高,比数控车低,适合大,中量零件批量性生产。专用车床就更不用讲了,效率比之前的几种都高,投资和数控车相差不多,但能加工的产品就非常单一了,仅能加工一种或一个系列相差不大的零部件了。还是要跟据您的产品以及精度要求和批量来确定选用何种车床更加经济合理。

楼主:
我的产品是两件合体,中间放轴,需要铣合体的端面,钻四个孔,合体后需要车内圆(镗内圆)

网友:
        长期的单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