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柱如何紧固?

楼主(2010-12-10):
在车辆设备安装过程中,经常用到双头螺柱,那么用什么专用工具能够将 双头螺柱紧固呢?请大侠们提出高见。

网友:
用双螺母拧紧,拧上面的螺母。

楼主:
这样可以,但速度太慢了,能不能设计什么专用工具来紧固,那样速度才能提高。

网友:
当然有,双头螺柱专用气动扳手,向前推,正向拧紧,向后拉,反向松脱,M5 M6 的双头螺柱,几秒钟就装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气动扳手是自制的还是市场上有销售的?

网友:
批量大时可以采用4楼说的专用气动扳手,如果量不大的话,可以做一个下图所示的扳手即可
卸开扳手时,先把上面的螺栓松开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工具不错,对于量很少的时候是可以的,但对于流水线装配来说就不行了。

楼主:
这是以前我们生产流水线上紧固M12的双头螺柱自制的工具,请大侠们评价。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2011-02-21):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一下双头螺柱专用气动扳手的购买联系方式吗?网上没找到,不胜感谢!

网友:
抱歉,我也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好几年在一个公司工作时见到过,装配摩托车发动机的,效率很高

这个工具是日本产的,具体什么品牌我也记不起来了

网友:
JBT 3411.39-1999 装双头螺栓扳手尺寸

网友C:
有需要我在传附件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我在传附件上来.

谢谢,能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2011-03-30):
我有一个专用的套筒,好象是叫螺纹套筒,有买的

网友:
嗯,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用?   设计原理是什么?

有卖的吗???

谢谢  请回复!!!

网友(2011-07-28):
有专门的套筒卖的,霹雳买比较多,还有德国品牌的专门拧紧双头螺栓的,一个套筒上万元。
大一点扭矩的双头螺栓用的工具到没有听说过有专门的,

网友(2012-03-19):
门前的小木桥设计的这个还不错哦,借用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