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薄壁管件,大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0-12-11):
我公司有一批长度300_1200直径50_100壁厚单边5_10的无缝钢管,两端加工轴承孔,同轴度两丝,请问大侠,怎么加工工艺,能更好达到要求精度?

网友:
先加工外员,以外员为基准加工轴承孔…

网友:
做一个中空主轴,两头同时加工,同心度绝对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一点,马大哥。

网友:
那不是传芯棒??????或者别的

网友:
我放个链接在这里吧, 你也可以搜索   双向夹座
http://www.jic35.cn/st9854/product_100967.html
不知道具体的长度和夹持范围和你的工件配套,不行的话,自己做一个,也不是什么难的东西

仔细看了一下估计长度有问题,两只夹座 使用的话,就是第一次校准需要点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大哥,我仔细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