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后毛刺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11):
现加工一批零件后,表面毛刺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刀具不合适呢?麻烦大侠们多多解答。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建议楼主完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刀具磨损了!

网友:
有一种电动模头  我们公司专门用来去毛刺的  很不错

网友A:
铣床加工后毛刺大应该是刀具的进给量过大以及进给深度过大。可以适当调小。还有就是工件的材质塑性太高。最后就是楼上说的刀具磨损。

网友:
期待更多解答。。。。。

网友:
工艺 刀具  材料都有关系 找出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床加工后毛刺大应该是刀具的进给量过大以及进给深度过大。可以适当调小。还有就是工件的材质塑性太高。最 ...

支持~~~~~~~~~~~~~~~~~~~~~~~~~~~~~~

网友:
刀具前角是不是不对。角度平了(没做过不知道是说大还是小了),
不过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用铣床的老师傅,他说你刀的角度磨那啥点。不要让后面碰到。还有进给和转速调一下。

网友:
后角小了,后面和已加工表面摩擦造成的

网友:
用锉刀去毛刺,去余量时第一次多铣一点在回0.2毛刺就少拉

网友:
材料是关键啊,呵呵,,要是45的话,就会很小,呵呵,

楼主:
有没有朋友能介绍个机床师傅啊。有在轴类工厂经验的。能调自动或液压车床,铣床等。电话18924813231  ,广东佛山顺德

网友:
检查切削要素和刀具(前角)

网友(2011-01-16):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