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电机?

楼主(2010-12-11):
各位好,我是机械设计学的新手。
假如我设计一台机器,里面有电机、减速装置等等,驱动负载需要多少力之类的我都不清楚,怎么选择电机,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下,告知具体步骤,谢谢

网友:
首先应该计算电机、减速装置需要带动的负载,传动比等,根据这些才能确定功率啊。

网友:
先确定终端负荷,从后往前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可以准确的知道负载需要多大的参数,假如新开发一款机器,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想知道负载是不是自己先假设一个,然后再去验证吗

网友:
怎么是假设呢?查找公式计算整个传动终端的零部件转动或移动需要的力或力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不清楚的问题是设计一台机器,不知道负载要多大力的情况下如何选电机的方法,因为以前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做的课题是绕线机,我不知道要多大的力可以把绕线的滚筒转动,不知道这个力要多大所以选不出电机,问了一下老师,他就让我自己指定一个力,毕业一年多过去了,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放在心里没解开,所以今天提出来问一下,也会让自己明白,请高手指明方向

网友:
有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估计一下,但有的也不能没有边际的估啊,只能根据你设计的机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
对于设计一台新型设备,常常有很多参数是没有数据的,有待于设备做出来以后才能测出来,处理此类问题,一般采用类比法,就是看看类似的机械设备大概用多大的电动机,转速、使用多年后的情况,来做参考,同时设计时留出一定的尺寸空间,以备动力不足时更换大一些的电动机,等设备做出来后,实测电动机的功率,输出效率,来确定批量生产时最终用多大的电动机。还有一种方法是,将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模拟实验,测出相关数据后,再进行设备的设计。

网友:
这是个很严谨的学术问题,如果有高手完全教会你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牛逼的人物。现在学校里的老师恐怕也没有几个会计算各方受力的问题了,大多是滥竽充数的家伙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借鉴,类似的机构用多大电机,或者看看别人用多大的,类比一下选型也可以,风险大一点罢了。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电机是干什么的,在你这台设备上的作用是什么。无非就是输出功率带动与之相连接的东西转起来,像皮带轮了什么的,具体的查一些相关的电机方面的资料了什么的,或者参考一下其他设备上的电机是怎么个用途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见识不多

网友:
那你就猜。做最简单计算。P=mv,乘个大点的安全系数,对于一般设备来讲,问题也不大。多做几次就行了,前提是不怕丢饭碗,不怕扣薪水。
干工作等着别人喂到嘴里哪行,人家请的是干活的,不是少爷小姐不是。总要自己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