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截面形状的密封圈吗?

楼主(2010-12-11):
回转体,剖切面形状如下。相比较传统的O形圈,这种密封圈有什么特殊作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铁岭密封件厂,哎呀,一个月没用,谁将我的铁岭的密封件选型资料拿走啦啊。昏撒,被人拿走的第5本。。。。。我怀疑我们这有人吃书

网友:
大城市铁岭啊。

网友A:
封孔,双向密封,接触力小,耐磨,适合中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孔,双向密封,接触力小,耐磨,适合中等速度。

谢谢大家的回复。以下四个问题请大家再帮一下忙,谢谢!
1)这种密封圈有没有中文和英文的专业术语?
2)有没有GB,ISO或者其它标准可以参照?
3)中等速度的线速度范围是多少?
4)可以提供一下选型和设计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以下四个问题请大家再帮一下忙,谢谢!
1)这种密封圈有没有中文和英文的专业术语?
2 ...

这个结构在我印象中是非标件,没有什么专业术语,如果你要用,可以找原厂家提供或者找其他厂家,提供给他们密封样品,安装结构尺寸,工况条件,他们能给你制作。同等材料下,密封的线速度比拉氏轴封低一些,密封能力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氏轴封可以使用标准密封件,但是摩擦力太大。而我又不想客制这种特殊密封圈。在我的使用场合中,线速度约2.5m/s, 没有太高的密封要求,只需要防水溅入和防尘就可以了。有没有标准的密封件可以推荐一下,关键是摩擦力要小。

网友:
没什么压力,就防尘防水溅,如果水不是太多,可以只用防尘圈。如果水比较多,能够覆盖住密封部位,那就直接用拉氏轴封,或者U型圈,这三种都是标准密封,可选择非常多。摩擦力最小的是风尘圈,最大的是U型圈,但如果用软材料的U型圈,阻力也非常小。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这些都是封轴的,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再高级的也有,机械密封,石墨制作的摩擦副,阻力非常小,结构大,成本高,应该不符合你的要求。只有特殊场合才用这类密封。
封轴的好处也很明显,同一部件中转速下,轴的线速度肯定比较低了,而且轴比孔好加工。

网友:
为了方便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基于成本和通用性考虑,由于线速度并不高,最后我还是决定用回O形圈密封。同时在设计中减少O形圈压缩量和提高轴的表面光洁度。

网友:
建议你别用O型圈。O型圈不适合用在旋转运动密封,一般O型圈用在直线运动中,而且还要求有一定润滑的条件下使用。或者就是用在静密封。
旋转情况下,因为O型圈的结构特点,摩擦发热会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内外径同时存在相对运动,失效会比较快。
你第一次选择的那种结构的密封,说明你的结构应该不会太小,既然结构不是太小,想必成本也不低,就算你用好一点的密封,密封圈的价格与之相比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为了这么一点成本,让整个机构冒失效的风险太不划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阅了PAKER的设计说明(如附件,英文的),用O形圈的旋转密封,最高线速度可以达到1500FPM,即7.5M/S左右。你的建议呢?谢谢。

网友:
没什么太好的建议。侧重点不同。最多就是重新开密封槽,不是什么不可挽救的问题。也许O型圈能够满足你的应用条件,这个要自己分析才能确定,还要通过实验考核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hellozjs朋友,谢谢你热心的回复。确实如你所说,行不行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你的意见对我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2011-03-17):
如果用这种作回转密封,那应该是国内产家生产的设备!这种密封有两个缺点,一是摩擦面太大,易干摩,二是磨损后无法补偿!!!

网友:
铁岭密封件做的不错,我以前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同样形状的密封圈吗?如果是的话,能否分享一下你的设计经验:密封件和轴的配合尺寸公差, 密封件外径及其配合的公差尺寸.谢谢!

网友:
是不是叫J型密封圈啊~

网友:
应该是用在油缸上的拉杆滑动密封,对于高速旋转不适用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