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滑阀压力的装置,紧急求助!

楼主(2010-12-11):
急!!各位大虾快来,这是个简易的检测滑阀压力的装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滑阀与阀套不断接触中,阀套受到磨损,以前没有特磷的时候,只能用3天,特磷之后也只能有到半个月左右,我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滑阀材质是20Cr,阀套材质是HT300的。希望大虾们,给我些建议,在此感谢了。

网友:
更换材质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换阀套的材质吗 ?用什么材质合适?

网友:
选择比HT300耐磨的材料就行,硬度要低于滑阀的材料硬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球铁?耐磨铸铁?
我们这小地方 这种铁不好弄 能不能用钢件 做热处理

网友:
不是经常更换吗?你可以用钢件做两件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孔要求很精  我怕淬火  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怕变形,你用45号调质钢试一下,先初车调制后再精车、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调质 是不是硬度也不够阿?但肯定是比现在的强

网友:
用更好的材料你怕热处理后不好加工,可能你单位加工能力方面也不是很高,你只有这样试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试试吧  谢谢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