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滑阀压力的装置 紧急求助!

楼主(2010-12-11):
急!!各位大虾快来,这是个简易的检测滑阀压力的装置。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滑阀与阀套不断接触中,阀套受到磨损,以前没有特磷的时候,只能用3天,特磷之后也只能有到半个月左右,我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滑阀材质是20Cr,阀套材质是HT300的。希望大虾们,给我些建议,在此感谢了。

网友:
没有太看懂,顶一下!。

网友:
也没大把握,如果光考虑磨损大的话建议换材料,如45等,然后淬硬。其他的配合方面你也没有提供太多信息...

网友:
测压力的目的是啥?检测滑阀的直径吗?看起来这个检测好像毫无用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应该不行  滑阀是20CR的  HRC58-6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测滑阀开启压力的,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网友:
我感觉是配合公差的问题,应该再看看,两种材质是没什么问题是常见的几种配合材料

网友:
可以考虑用耐磨钢和磨具钢来制作阀体与阀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