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锅炉引风机鼓风机

楼主(2010-12-11):
对锅炉鼓风机和引风机进行控制的梯形图程序
要求:1,开机时首先引风机工作,10s自动启动鼓风机
           2,停止时,立即断开鼓风机,经过20s后自动断开引风机!
                    梯形图!!!!!!!!!!!

网友:
就这么简单?10s和20s如果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用PLC,用继电器成本更低!

网友(2011-02-09):
支持2楼的方案

网友:
没必要用PLC

网友:
是在学习吧,这要看你是用哪家公司的PLC,如果用顺序来编辑,就非常简单,在德国西门子公司做的PLC程序,主要都是用顺序。

网友:
省电资金吧  ,支持二楼的建议!

网友:
用PLC是不是有点浪费的吧,

网友:
恩,支持二楼观点,用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A:

支持你使用PLC,不过单单控制鼓风引风就有点太浪费了。
建议将各种传感器参数引入PLC系统加以控制。压力、温度、液位、流量等全部或部分关键数据采集上来,这样可以进行各种参数设置及报警设定,好处不言而喻,缺点只有一个。谁来说说
另由于集成度高了,要注意对PLC系统进行备份和采购备件。

网友(2011-07-26):
支持二楼成本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