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中如何把尺寸数字变大

楼主(2010-12-11):
CAXA中如何把尺寸数字变大,原有的挺大的用鼠标点击一下挪走就变小了呢??  怎么让它在变大啊(不用撤销)   谢谢

网友:
在尺寸标注属性设置中,点击标注风格键,再点编辑键,进行文本设置进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把绘图比例设置统一,不同比例的图在互相复制时容易出现比例不统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在格式中,设置文字的大小

网友:
很多种:
1.用刷子,在原有大标注上点一下,再在变小的标注上点一下。
2.选中小标注,右键单击---编辑---右键---标注风格---编辑---文本---文字字高---输入数字。

网友(2011-01-13):
格式——标注风格——选风格名称——编辑——文本——修改文字字高——确定——标注一个尺寸——点格式刷——点上一步标注的尺寸——框选所有尺寸——单击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