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使用寿命是多久?

楼主(2010-12-11):
在线的各位大侠们:

加工中心的滚珠丝杠的使用寿命是多久?有没有硬性规定,比如5年一换之类的说法?请多多指教,在这儿先行谢过!

网友:
没有时间寿命,看工作用量

网友(点评):
是啊,注意维护寿命应该比较长。

网友:
这个很难说。如果正常使用 。精度能达到就不要换。

楼主:
首先谢谢2、3楼的朋友。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主要是加工中心在使用过程中工作台移动有尖锐的叫声,润滑也是给足的。设备原来移动的范围不大,现在几乎达到工作台移动的极限位置,会不会存在丝杠磨损不一致造成的尖叫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响,应该考虑轴承问题

网友:
和丝杠关系不大。
那尖叫声应该不是丝杠发出的,是电机发出的。要找找装配精度,如果不能排除,可以优化一下伺服。

网友:
要是加工中心在使用过程中工作台移动有尖锐的叫声?  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
  如果说 西门子802C base line用611U驱动器的 你用软件做下伺服优化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菱 或者FANUC  你可以更改增益参数 。或者 用软件优化。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丝杆问题。除非出现精度达不到或者撞机都情况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丝杆的寿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那就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只要精度能达到要求就不是丝杆的问题,要是噪音很大的话,有可能也是丝杆的问题,噪音大跟机床的转速,还有丝杆的质量,丝杆螺母的间隙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