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形螺纹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0-12-11):
最近做一个锯齿形内螺纹,英制的,7°/45°,没有成型刀具。求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可以先用切刀把矩形的槽挑出来,在磨把刀,把角度挑出来

网友:
老鹰加分说明楼上讲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1-01-15):
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直径400mm,牙深7mm,螺距25mm,普通45钢
不知你开槽时的切削量是多少,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2011-02-24):
学习了,做出了请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2011-05-11):
呵呵,用宏程序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
7°/45°的螺纹,是医疗上用的的螺纹。肯定需要磨把成型刀。
我现在都是使用旋风铣加工的。

网友A:
呵呵,不需要用成型刀,就用一把35度的机夹刀或者是切断刀就可以加工出来,建议你去看看我新发的帖子!!

网友:
进给侧后角很大,不知你的用量是多少?刀具强度能支撑到什么程度的用量?请教jiangssli 老师

网友:
用宏程序 编写    实在不会用切槽刀扁  那就用尖刀  沿轮廓变宏程序   来加工

网友:
来学习的,看来要学的还很多。

网友:
确切的是应用宏程序加工,刀具用尖到,为了提高刀具强度,可根据图纸的实际角度刃磨副偏角。

网友(2013-09-26):
能提供锯齿形螺纹加工实例及其程序吗?邮箱 wanglimeinew@163.com
谢谢!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需要用成型刀,就用一把35度的机夹刀或者是切断刀就可以加工出来,建议你去看看我新发的帖子!!

怎么用35度的机夹刀车大螺距锯齿形螺纹?用宏程序怎么编程?

网友:
别问了,论坛里有梯牙的宏,但是估计你一时半会也上不了手,先把东西给别人做吧,自己先买弄根料先练习练习,会了再在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需要用成型刀,就用一把35度的机夹刀或者是切断刀就可以加工出来,建议你去看看我新发的帖子!!

利害

网友(2015-07-24):
我这里也有个非标螺纹的件,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