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控车床力气不大怎么办?

楼主(2010-12-11):
  实际生产加工中(铸件较多),老是干停车床但是不报警。不知道有没有说明方法可以使主轴扭力增大?还有 如果想伺服电机不知道行不行?具体又要如何操作?(CK6150车床)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以前在一个厂里的数控车是这样的,不妨研究一下机床参数,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一个力矩限位什么的。

网友:
哦,看一下电器箱里那个伺服电机的参数,好像是。

网友:
50数控车一般都是无级变速加手动两档或三档,加工铸件应使档位处于低速档,这样变频器也能工作于较高频率输出足够的扭矩,不易闷车。

网友:
可以试下深圳产的变频器 我有个朋友 的

电机在1450----100转都有足够扭矩输出,要的话,发个给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經濟型的數控車床用的不是伺服電機,是普通的電機,用變頻器調轉速。普通電機也有你說的那個力矩限制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啊,主軸的電機是普通的電機啊,沒有伺服電機?電器箱只有XZ伺服驅動器和變頻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詳解一下悶車的含義?。。。哈哈都忘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少銀子?有沒有質料?發我郵箱:zmls@live.cn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變頻器是有参数的,就把它看一下

网友:
你工厂在哪里
4 g  Q. t8 {0 c& @/

网友:
调参数不行就改皮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