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有错吗?在那里?

楼主(2010-12-11):
这是我下午收到的一张图,愣是没有看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二。要怎么加工才能符合此图要求?

网友A:
两个地方,一是0.012垂直度,应改成平行度。二是0.0025的平行度那个框不能对准那个25的尺寸线,不然意思不一样了,且不说其精度数值之小。

网友:
本人不是画图的,垂直度0.012可能有点问题,
行位公差要求很高,粗加工后,需要成型磨床磨

网友:
汗!俺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另外平行度0.0025不知怎么保证.又怎么检测.期待高手.

网友:
关键是剖视图中所表达的R4.75是什么意思。还有对应的主视图中的那两条斜线。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这张图应该是科班出身,书斋设计师的作品。
错误一大堆,简直天知道。
先请设计师告知如何测量左面图的尺寸10_0.03和8±0.02 ,能回答再说其它吧。

网友(点评):
剖视图剖面有问题,测量当然不能直接测量,需要通过间接测量计算出来,估计设计者自己是不清楚。

网友:
科班出身,有姿势,无实际。

网友:
有些精度标的过了些,要是那样标,此件需要用形状测定器来测量,其他设计意图倒是好理解。

网友B:
0.012垂直度应该是对的,只是没标基准A,看这个东西,圆柱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要求与基准A有垂直度要求。不过整个图纸尺寸标的有问题,按照尺寸标注做可能会成这个样子,与图纸画的不符。

网友(点评):
左边不对

网友(点评):
按尺寸画就是生成这个样子,所以不是尺寸错了,就是他画错了。

网友(点评):
左下角应该是一个圆弧吧。 纯属猜测0.0

网友(点评):
左下部分长斜面不是平面,是半个圆柱面

网友C:
因为活不大,所以这个行位公差磨床是没问题的
10和8的尺寸测量感觉是没法测量啊,不太符合测量和工艺要求啊
我们公司有轴类零件,有这样的标注D,不好意思,本人是工人,不会画图
但公差比较大,如正负0.07MM 但即使这样有时也不好测量 因为锥度跟外径交接处不明显
那如果是正负0.01mm或0.005MM呢,又如何测量,是不是这样的标注也不规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活不大,所以这个行位公差磨床是没问题的
10和8的尺寸测量感觉是没法测量啊,不太符合测量和工艺要求啊 ...

标注没问题,但是如果谁标公差0.01或者0.03什么的,你做完了,让他来验收就可以了。这个地方给0.02的公差范围,基本还能检测出来,只是会有比较多的件错检。

网友:
8*45度(怎么倒)~、右边的粗糙度(符合反数字也有问题)、还有垂直度0.012的地方无基准,这些都有问题~

网友:
投影仪好像都可以的吧
下面的图和上面的图好像不能体现。。。。。。

网友:
那个剖面就不对了,如按主视上的,下面就是个椭圆面,如按下面的图,主视图上那箭头就不是正的,是和最左那条线垂直

网友:
主视图斜圆角两头定位不好测量,圆角重要还是定位重要?圆角剖视也有问题,应垂直于斜圆角,右视图垂直度没基准,

网友:
有加工高手能保证那10和8的公差么,怎么量

网友:
是不是自动车的开闭抓?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是有色金属挤压机上的一个零件。

网友E:
楼主还在为这个图纠结?
小错误,知道错在哪里也就罢了。我说的两个地方,错得离谱。设计者没个交代,工件是万万没有办法加工的。
图的底下局部剖视,不管是半圆的法向剖切还是上视剖切,那个R4.75是标注得清清楚楚的,和工件的厚度9.5一对照,应该知道圆弧和直线相切。去翻看一下国标机械制图里关于这种地方画法的规定吧。如果按照国标,根本不该画出这根斜线。即使现在三维设计,造型后出工程图能够出现,但在实际加工时,应该不应该有分界线,什么情况下才会有分界线,只要实际干过活的,好像都会很明白。
看前面的讨论,书斋工程师太多了一点。

网友:
就是有点看不明白,难道图纸有问题了

网友:
除了上面说的,还有表面粗糙度0.
8写错成8.0,还有好像左视图不不太对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用三坐标能测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10,25,11度及相关尺寸构成一个封闭的尺寸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在为这个图纠结?
小错误,知道错在哪里也就罢了。我说的两个地方,错得离谱。设计者没个交代,工件 ...

      赞同前辈的意见,书斋设计师的确忒多了。但是也和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不无关系,现下一心赚钱的人多,能静下心来学技术的少了。能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无私地传承给下一代的师傅就更少了。在此之下,总感觉工业技术在大踏步后退!

网友:
下面的投影视图应该不是垂直的!!

网友H:
        图形投影无误,尺寸标注有待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用三坐标能测量吗

截面为圆弧和直线以相切方式连接的表面,不可能有图上那条分界线,也没法找到尺寸标注的那一点。
对找不到的东西,您说能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形投影无误,尺寸标注有待商榷。

投影无误吗?
请解释为何两条斜线不平行,上狭下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形投影无误,尺寸标注有待商榷。

投影无误?
请解释两条斜线为何不平行,上狭下宽。

网友:
图中的角度与两端的公差封闭了.你在制造过程是无法控制.还有就是11度两端的标注公差的交点如何用常规量具测量?

网友:
我这个,新手都看得出问题许多,

网友:
测量倒是可以用投影仪
就是精度太高了点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取决你怎样看问题。两条斜线,如果在根本不平行的条件下,根据投影关系,确实可能构造出立体图形。从这点看,投影无误。但,从工艺性的角度看,这样的立体图形的工艺性不好,不具有实用性,根本就不符合常规设计。所以,取决于怎样看问题。

网友:
先不管局部剖视图看可能有意义:设计师的意思可能是要求在那个范围内倒平滑圆角,零件功能上需要这个范围内平滑圆角;这样设计师的原意就没错,只是出图人没理会出错了。

网友(点评):
这种简单东西要由设计师加出图人?设计队伍太豪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取决你怎样看问题。两条斜线,如果在根本不平行的条件下,根据投影关系,确实可 ...

如果是那样,则局部剖视应标明截面为短径9.5的椭圆,而非R4.75。
不管截面是否法向截取,半个圆构成的东西在这个方向,投影不能不平行。
我是这样看问题的,您呢?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把剖视图改为向视图。

网友:
错误确实不少!

网友:
先说说绘图错误吧,垂直度的形位公差缺少基准。左边0.8的粗糙度表数字方向不正确。

网友:
同意10和8的尺寸测量不好测量

网友:
此图 缺条件  0.02公差   用什么 量具检查

网友:
左视图 大错 特错  ---------------------------------------------

网友:
学习了!标注的尺寸不仅仅是画图定位用,也要加工时加工用、检测时检查用的!

网友:
这张图应该能算出来所有需要的加工尺寸,但是很多标注都值得商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但是,如果是由两条斜线、R4.75及左视图中两部分椭圆构成的空间立体曲面的话,这样的投影是存在的,R4.75的标注也是合理的。从加工的角度来看,其工艺性是很糟糕的。所以,从经验来看,我赞同你的观点,根据两条斜线及局部剖视图中的R4.75,头脑中最直接的想法就是:那儿是一个R4.75半圆柱面,不知道您是怎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地方,一是0.012垂直度,应改成平行度。二是0.0025的平行度那个框不能对准那个25的尺寸线,不然意思不一 ...

老师父找的很对,0.0025数值太小了没法保证精度

网友:
这张图纸是错误的,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视图怎么看起来有点问题  是不是画错了? 底下那个剖视图和主视图有点矛盾...  剖面符号要斜剖  底下那个视图才会是直线的  不然应该是椭圆线的  。  0.0025平行度标注 不规范   垂直度也不是那样表的。 我说的有错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0.012垂直度应该是对的,只是没标基准A,看这个东西,圆柱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可能要求与基准A有垂直度要求 ...

这位兄弟的图貌似和图纸有出入啊

兄弟我第一次回帖,菜鸟一个,希望多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纸有不少问题啊
1.垂直度的 0.012 应该是平行度, 如果确实需要保证其垂直度,那么就要在后面增加参考面"A"才行;
2.角度的尺寸标注已经封闭了,可以去掉其中的一个;
3.平行度垂直度的公差0.0025太精确了,不知制造时能不能保证,质检能测量这么精确吗?

网友J:
有问题   按照上面的图纸  画出3D  再转2D   主视图和左视图又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位兄弟的图貌似和图纸有出入啊

兄弟我第一次回帖,菜鸟一个,希望多多指教啊

你是按图形画的,不是按尺寸画的。否则你自己量一下各个部位的尺寸,与图纸标注的尺寸相符么。
工人看图纸,画的样子是帮助他理解结构,干的时候是按标注去干,所以不是我画错了,而是他标错了,按他标的方式出来的就是我画的样子,和他画的对不上。

网友:
不知道是哪位隐居多年的高手画的图,领教了。

网友:
其实我要说,这张图纸是没错的,意图清晰,结构明确,当然尺寸是严了点,但显然做加工的都应该清楚,这种事情很常见,没有必要按照图纸完全加工,相信他亦无法测量。
1. 我估计楼主第一次发图时应该是想问图纸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结构,而不是想表达它的公差有多严,结构的话50楼画的很好,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公差的话,我相信楼主没必要拿出来讨论,图纸在我认为:意图清晰、结构明确、尺寸到位就可以了,在行业内,图纸十有八九是不标准的,但并不影响加工。
2. 此图纸很显然像伏枥老师说的是科班出身所设计,没有实操经验,公差要求超过零件实用范围,另外图纸所示垂直度、平行度表示方法均无错,可行。
  小弟知识浅溥,如有不同意见或疑问,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垂直度应该没错,两个面是互相垂直的吗,不应该是平行的,那个平行度对准尺寸线也允许,呵呵。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左视图有问题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的应该是直线而不是圆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的切面没必要这样,按照楼主的图纸垂直就可以,照样能表达出R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兄弟所言差矣,要知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你设计就马马虎虎的,还让加工的怎么做啊?
虽然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但是所标的尺寸就不应该是4.75了,对于尺寸要求这么精确的零件而言,未免太NG了。
还有左视图上的两个面垂直度没有问题吗?
难道不应该是相对于基准面A的吗?

网友:
向各位大虾们学习了。

网友:
新手来看个究竟,庆幸自己毕业后在家老国企画过半年图啊,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图纸的画法没有大的毛病,就是标注的精度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1. 每个搞设计的都是从不会到会,人非圣贤,熟能无过,这种图纸很正常,如果是设计者本人发出的图纸出现在这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彻底的纠正,但如果是加工厂商的话,此图也应该能看得懂是个R,就没必要深究的。
2. 关于A面这个问题,既然是叫面了,那个两个面相叫成90度是否应该叫垂直呢?A面是一个面而不是线,不能表示为某两条线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左视图有问题吧,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的应该是直线而不是圆弧吧

你自己量一下看看,人家标注那么多尺寸,你有多少尺寸对不上。
我当然知道我画的模型和图纸画法不一致了,我是按照尺寸画的,画完了就是这个样子,模型和图纸画法不一样,说明尺寸和画法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兄弟我说的是左视图上的那个形位公差的标注,那两个面相对于哪个面垂直的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既然你的图是按照尺寸画的,那么你将主视图做A-A剖呢,难道你的剖视图有R=4.75?

网友:
我认为剖的位置有问题,应该是垂直于R4.75的轴线,图就没问题了,不过R4.5圆柱面的定位尺寸过多,并且不对,(25-10)*SIN11不等与4.75,所以这个定位尺寸是错误的,如按这个加工,就不是一个圆住面,有可能只是两个圆弧到角

网友:
回复 网友I:

嗯,是相对于A面,后面要标个A。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既然你的图是按照尺寸画的,那么你将主视图做A-A剖呢,难道你的剖视图有R=4.75?

剖面视图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圆的。
但是你按照尺寸去画三维模型,如果尺寸都符合标注,你根本画不出来这个圆弧。明白了么?
自己用三维软件画一个看看,画一个完全按尺寸画的,画一个按你理解的形状画,然后在把所有尺寸标注上去,你看看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会用三维设计软件,自己实际操作一下,就能理解我说的了。

网友:
一张让我们坛子里人费解的图,也许是一位高人出的图呢!

网友:
按照这张图纸零件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问题   按照上面的图纸  画出3D  再转2D   主视图和左视图又对应不上

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剖面视图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圆的。
             但是你按照尺寸去画三维模型,如果尺寸都符合标注,你根本画不出来这个圆弧。明白了么?
             自己用三维软件画一个看看,画一个完全按尺寸画的,画一个按你理解的形状画,然后在把所有尺寸标注上去,
             你看 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会用三维设计软件,自己实际操作一下,就能理解我说的了。

剖视图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圆的就是圆的!
如果你是三维设计软件高手的话就实际操作一下,你就能理解这张图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别因为自己对图纸的理解有问题就擅自想当然的认为别人是错的了!

网友:
一味提高精度,却让人无法加工,还有过约束,11度乃过约束,参考尺寸的话加上括号。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什么好争的呢,列个公式出来算一下不就知道了,这里把25那个位置画条线垂直过去,25-10=15作为斜边,垂直辅助线就是我们要知道的答案R=4.75,角度为11度,三角涵数一算不就知道了,算出来后似乎有问题尺寸有问题,据我估计应该是设计师在测量时有误,然后没有仔细计算就写上去了,按图看的话,他应该是先画出图,再手工标尺寸,要不然按尺寸出来后就应该是两个R了,我认真看看,两条斜线好像还有点不平行。

网友:
算出来得出的R尺寸为2.86,和4.75有很大出入。

网友:
此图原本我也只是随便看看,听你们说及尺寸,没想到还真的有问题,看来,这图不是一般人能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把圆弧画出来,免得老是说我没看明白那个地方是圆弧,然后在把尺寸标出来,他那个倒角我实在标不出来,只好按我理解的标了让你见笑了,第一次看到有人标斜边的和角度的。另外你那个剖面怎么和人家标的不一样吧,人家可是水平放的,你怎么给弄了个角度出来了?这两个表现方式的意义不说差十万八千里,也差个八千十万里了。
错误的图纸就是错误的图纸,这回我按画法表现一下尺寸是怎么错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图纸有问题的,主视图上的尺寸是不对的,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LZ所发的图纸尺寸。
A-A的剖视的方向是沿着11度的方向,当然是斜的了,现在看看D-D图呢?
重新想想这张图的三维到底是怎么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图纸有问题的,主视图上的尺寸是不对的,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LZ所发的图纸尺 ...

兄弟你太牛了,我就没看出来原图剖视线是带角度的,怎么看都觉得是水平剖视呢?
我说过了,水平剖视和垂直剖视表现的同样R4.75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你非要按你理解的那么画也没什么,只是也要别人能看懂才行啊。斜切圆柱,截面轮廓是椭圆,这点不用强调吧?但让了我没标过椭圆的尺寸,您教教呗,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标R4.75呢。
我也知道尺寸34.44的尺寸与原图不符,就这么几个尺寸,我还不至于看不到,可画出来就这样。不是我错了,就是画图的人弄错了。你自己分辨吧。把solidworks模型也给你,2011版做的,自己看吧。

没劲,没劲透顶!

网友:
我怎么感觉10_0.03    8±0.02   以及11º这三个尺寸干涉呢?

网友:
视图没错,但尺寸精度,形位误差要求很高,不知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地方,楼主能否透露一下,很想知道

网友(点评):
不相切,人家标4.75是干嘛的?9.5又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掉了右边的一个圆角啊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俺小菜鸟一个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去问问84楼的兄弟怎么做的吧!
看看人家的三维画法,就能知道是图纸的问题还是你的画法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你还是去问问84楼的兄弟怎么做的吧!

你太有才了,我太崇拜你了。居然可以算出4.75×2不等于9.5。

网友:
大体上没什么问题垂直度改成平行度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右视图应该是有两条线没有画出来

网友:
错误太多,不好看明白。

网友:
很有趣,这个帖子居然还有社友在关注。
再一遍从头看过,觉得跟帖的很多社友的基础几何学学得不是太好。
建议这些社友复习一下高中的数学知识,弄清楚圆和椭圆的差别才好。

网友:
首楼给出的图形和尺寸,单单作为一个建模或制图练习题的话,如果不被水平截面中R4.75限定,可以顺利建模并转为工程图。

这个模型,剖面曲线与直线相切连接无误,只是曲线为椭圆而非圆弧。
椭圆的尺寸是不能用R去标注的。椭圆,标注其长短轴长度必须而且是唯一方法,但在这个模型里,椭圆的长轴固定,为9.5,而短轴尺寸在变化中。
在其余两个视图中,所有尺寸都可与首楼一一对应。

网友:
模型的这一部分是一个长轴尺寸固定而短轴尺寸变化,斜着放置的椭圆柱一半。在两个视图尺寸符合的情况下,不管是水平截面或者是法向截面,都不可能有短轴尺寸等于长轴尺寸的情况,即曲线以园的形态出现。下面给出的图上增加了3个尺寸标注,说明这个情况。

这样,首楼图纸中,建模和作图存在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网友:
至于尺寸标注位置,形位公差的标注和尺寸精度标注方面的错误,前面已经说得很多,就不再重复了。
楼主已经说了,这个东西是有色金属挤压机上的一个零件,那么,这个零件用来做什么用的。需要不惜要这样复杂的设计和这样高的制作精度?
类似这个东西摸样的东西,在别的机器上好像能够找到。譬如冲床或机械式的剪板机上,用作间断传动的锲形键块,就有着差不多的模样。

网友:
从没见过要求这么高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