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形圈的密封槽尺寸,求教

楼主(2010-12-11):
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液压活塞用密封槽和活塞杆用密封槽的详细尺寸以及同O形圈的对应关系,请问,在其它一般情况下也适用吗?还是只适应于液压系统?或者液压系统的密封相对要求最高,因此按照给出的沟槽尺寸用在其他一般情况下更不在话下?
另外还有个小问题,密封有轴向和径向之分,我怎么感觉机械设计手册上写的反了,按照常规的理解活塞和活塞杆的密封是轴向的吧?在手册上写的是径向的,是不是指的是在直径方向上密封住了,因此实际在轴向上就泄露不了了?

谢谢指教

网友:
没有写反,手册应该是给的国标的设计,对于日、欧的o型圈好像没有

网友:
由一个小软件,可能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用了一下,感觉它就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数据设计的,所以一般的沟槽尺寸参照手册上的应该没错

网友:
我只对液压方面有些了解,不过从认识上感觉只要是压力条件下满足要求,其他的应该也能满足,特别是对于气动,和液压的密封区别不是很大。另外手册上是正确的,你的理解可能是考虑应该为轴向密封,手册上说明的是密封关系密封圈与被密封件,你理解的是一种结果。密封当然是为了轴向密封住,但从设计考虑是一种零件与另一种零件的关系。不妥处请各位指正!

网友:
试一下楼上那个~~~~先谢了

网友:
不同使用环境也不一样吧

网友(2011-04-27):
序列号是多少啊,没有序列号安装不了啊

网友:
为什么限权这么高,明明有个不错的软件,又下不了

网友(2012-12-12):
请告诉序列号是多少,我下了装不了。

网友A:
对不起有序列号,在安装界面上,附件图下面一页

网友:
序列号在安装界面上

网友(2013-03-13):
装不了
啊  大神

网友:
你看一下吧,里面很全,具体的O型圈,沟槽尺寸及动静态密封情况的使用,还有挡圈的情况,这个是pdf直接查看就好实在不行打印一份

网友(2018-05-22):
什么软件?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有序列号,在安装界面上,附件图下面一页

赞一下

网友(2019-10-23):
过从认识上感觉只要是压力条件下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