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的铝质缸体有砂眼怎么控制,检验方法有吗?

楼主(2010-12-12):
压铸的铝质缸体有砂眼怎么控制,检验方法有吗?机加工后人工发现已经晚了,成品率很低。
好不容易加工出合格品到装配时发现霉斑又报废不少?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各位大虾:问题困扰很久了,祈求高手相助

网友:
国内好像还没有标准哦!
老外的铝合金压铸图纸就有一份专门的技术要求?
砂眼的大小,单位面积的个数都有要求!
很多压铸厂都达不到要求!!气死人!

网友:
气孔(砂眼)的多少与该零件的设计,模具的设计和压铸机子的吨位有直接关系!
问题复杂,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这方面的书,和资料很多,查一查,看一看吧!
发霉的问题我们发生过,可能与你们的加工液有关,酸碱度?选择中性的,而且储存前必须干燥!
另外,储存的温度和湿度有直接关系,温度高,湿度大,发霉的机会就大!

网友(点评):
看来我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没什么好办法么?

楼主:
我也怀疑冷却液不适和,这问题倒是花点功夫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加工液?

网友:
冷却液供应商有中性的供应,问一问吧!

网友:
四楼说的不错

网友:
所谓的冷却液就是脱模剂吧。楼主,你的产品发生霉斑可能与你的脱模剂有关,重复使用的脱模剂或者脱模剂不干净都会造成的。还有沙眼的问题,提高射出压力,模具的排气装置改好点就可以了。以前我们单位做的工件许多都有类似的缩孔现象,后来修改模具的排气装置,让进入模具的铝液快速排气就基本解除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脱模剂也有可能,不过机加工后的新表面也有同样的霉斑,基本可排除脱模剂的可能。
至于减少砂眼的方法,我会向压铸外协沟通,看有没有能力办到。谢谢SIKABC的宝贵意见。

网友(2011-02-26):
检查冷却液的酸碱性~选择用中性的冷却液。

网友:
压铸出现砂眼的因素很多,压铸前应考虑的因素有:模具设计,模具制造,模具上集渣包位置,铝水是否进行过除气处理,铝水在模具中的流向和流速,压铸中应考虑的因素有:模具温度,铝水温度,压力大小,保压时间,甚至连大气压力和空气湿度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 I4 z% ?0 v$ |+ {: h至于霉斑是由于切削液或者空气潮湿引起的,建议楼主选择合适的切削液,并在加工完成后对工件进行烘干处理并注意防潮(如打包后放入干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