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送纸偏斜问题,盼高手赐教。

楼主(2010-12-12):
我做的是一种纸管卷筒设备,后面是一大捆原纸(圆柱形的),机器上有两组滚花的纸棍,我的想法是后面原纸的芯轴和两组纸棍平行,并且都在一水平线上,现在因为运输和装配等原因后面连接原纸的上纸架和机器是分开的,机器出厂后到工地再组装,现在出现纸张偏斜问题了,原纸到了滚花棍左右跑动,要么往一边跑造成纸张断裂。拜请高手赐教,帮我分析下原因,或者有什么装置可以纠偏的装置,小弟拜谢!

网友:
1.是原纸的芯轴与送料辊不在同一面上。。2.要么送料的速度与滚花的速度不同。3.可以把送料辊加限位,限止左右跑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送纸芯轴与滚花棍是平行的不能做到在同一平面,因为后面原纸有大小,一般来说芯轴都要低一些
速度方面,后面的原纸是通过滚花棍对纸的咬力来拖动的,属于从动。
限位装置可以说具体点吗,或者说明原理。

楼主:
问题没解决不能沉了,高手,高手快快来

网友:
呵呵,你们公司有好点的钳工吗??稍微有点经验的钳工都能搞定的。。我现在不知道你的原纸固定的时候是用轴承转动还是用间隙转动。。

网友:
卷纸 这些是要有纠偏装置的 电的 机械的 都有

楼主(2011-02-22):
回复 网友B:

间隙传动的,小地方,没什么好的钳工,能指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