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XA6132万能升降台铣床的人吗?

楼主(2010-12-12):
有了解XA6132万能升降台铣床的人吗?
我们的XA6132万能升降台铣床现在出现问题:工作台自动行进不能用了。手机可以前后、左右、上下使,可是通过拉杆自动前后、左右、上下行进无法使用。
请问个位高手,有知道的人吗,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北京的X6132万能铣床,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传动齿轮方面有问题!
或者电路方面。我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但不死X6132,是X53K的立式铣床。就是进刀量传动里面的齿轮脱落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你在哪里?要是在台州我可以找人给你解决

楼主:
可以说一下吗,我在河北。太远

网友(点评):
没去看不好瞎琢磨.我以前的师傅拆这种床子很在行,现在人在台州

网友:
电路或机械都有可能,看看自动时离合器线圈有没有电,如果有电是机械有问题,没电的话可能要把变速箱拆出来。

网友:
有电的话是机械问题,拆下变速箱。没电的话查电路或看进给电机工作没有。

网友:
是说不自动进刀么?你查一下拉杆的挂簧有没有问题,还有挂簧那根轴所连接的下面的齿轮有没有挂上档,还有在床的上下方向有个电气控制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坏没坏

网友:
挂走刀听一下电机转不转,如果转就是机械问题,如果不转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丰富,实用的方法。

网友:
看看电磁离合器,在检查手柄下的接触开关

网友:
1,找电工测量一下进给箱蘑菇手柄上方的插头是否有电压,进给线圈电压是接在常闭点上的,快速进给接常开;有电压再依序检查一下进给箱内的碳刷(打开侧面的小盖即可)和电磁离合器接触是否良好;检查一下离合器线圈阻值(30左右),顺便在检查一下离合器摩擦片是否缺损。依序检查完毕你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2,除了以上电气故障以外,剩下的就都好解决了,把机床右侧的盖板拆掉,可以直接看到电机齿轮和进给变速箱的啮合情况,或许是电机齿轮脱落 变速箱一轴齿轮脱落.....都有可能,在这个部位也都能看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毛病也没有,或许就是变速手柄没推到位。哈哈,我就遇到有好多操作者犯过这样的错误,差不多每年都有

网友:
看下手柄下面的滞头螺钉松了没,我同事去帮别人摸了下。500块来了!!!!

网友(2011-01-20):
好像是 里面有个叫结合子的东东 正反经常使用 打堆了

网友(2011-05-19):
大家好我的X63铣床离合没电那里出了问题。快进有电,一开不同步。

网友(2011-10-13):
哈哈那全是要换那个电子离合器,因为我的铣床也是xa6132就是那个毛病,我请的好多的师傅谁也给我修不好,到最后还是我自己修好的

网友:
还好 我的换次碳刷,就好了  具体碳刷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
你可以听声音啊,如果开动电机在响说明电路没问题,那就是机械故障,得拆开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离合器接触不好。

网友(2011-12-30):
支持楼上的说法。先判断电器还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2014-10-24):
哎这床子还真是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