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尝试过以下几条加工路线了---请教

楼主(2010-12-12):
零件材料:45   锻件(HB235-270)
设备:数控加工中心
加工要求:Φ30(+0.041/+0.020), 孔深65.46mm,粗糙度3.2
加工条件:系统刚性良好、有切削液、钻头(U钻)带内冷、压力良好,钻孔位置有相惯孔(附图)
目前工艺:(在已加工面上钻,镗)Φ29.5U钻钻(京瓷)、Φ30的精镗刀镗(山特)
切削参数:Φ29.5U钻   n=800r/min, f=80mm/min (加工时孔未相惯)  f=40mm/min(孔相惯时的进给)
                 Φ30精镗刀  n=2000r/min,f=120mm/min
问题如下:
1:以下加工该孔的工艺路线是否合理?大家是否有更好的加工工艺路线(考虑加工经济性)?尝试过以下几条加工路线
     1:Φ28U钻钻—Φ29.8立铣刀铣—Φ30镗刀精镗
     2:Φ29.5U钻钻—Φ30镗刀精镗(目前使用路线)
     3:Φ29.5整体钻头钻(钴领)—Φ30镗刀精镗(准备试用)
2:加过过程中U钻加工到一定的件数,就会烧结(附图),加过过程中有时孔壁内会有很深的沟槽?是否是因为加工到破孔的位置,断续切削受力不均匀?还是加工过程中排屑不好导致的U钻烧结在工件内?如何有效解决加工过程中的排削问题?U钻加工孔和整体钻头(钴领)加工孔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选用专用的刀具来进行相惯孔的加工?上述切削参数是否合理?

以上问题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试试多次进刀,少吃刀,还有转速。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沟槽是因为钢销挤在切刀与孔壁之间

网友:
不知AMEC机夹式钻头,楼主可否有了解,看到楼主所述,这个工件加工用U钻走刀两次,若用AMEC带侧面带修光刃的刀片,加工只需走到一次,孔测粗糙度3.2没问题。
零件材料:45   锻件(HB235-270),Φ30(+0.041/+0.020), 孔深65.46mm,粗糙度3.2。
根据楼主提供工件信息,VC=120(m/min),f=0.25(rpm/mm)保守来算,套用公式如下:整个工件加工时间为13s。
孔直徑        轉速/分        Vc(m/min)
30        1295        122
Vc(m/min)孔直徑        rpm/min
120        30        1273
轉速/分        Frpm/mm  Vf(mm/min)
1295         0.25        324
L.O.C/mm                時間mm/秒
65.46                12.13
不知楼主公司在哪里,若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留言:fytfkv442@163.com

网友:
我试过了,机床不理想,外冷  再好的钻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