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压铸砂眼用什么方法检验

楼主(2010-12-12):
    我公司是生产汽车配件压缩机的,请问铝压铸砂眼用什么方法检验,具体砂眼大小,每平方米分布多少,有具体国家或国际标准吗?

网友:
具体砂眼大小,每平方米分布多少,有具体国家或国际标准吗?

这个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企业标准,我以前做过缸套,铸铁件,铸造缺陷是依照行业标准.

楼主:
怎样减少砂眼的产生?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铝压铸不存在砂眼的问题,因为压铸不会采用砂芯的,没有夹砂的机会;只有翻砂铸造或采用砂芯的铸造情况下才会有砂眼的;根据你说的情况看,应当属于是夹渣了;夹渣的防治首先在于铝液的精炼处理工艺,其次是铸造充型过程的控制问题,一言难尽的...

网友:
您可以使用喷砂机或者抛丸机来检验沙眼,可以暴露出缺陷的,www.xzzljx.com

网友:
喷丸机可以的  ,你试试把。一般来说工件的缺陷用喷砂都能够暴露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没有这方面的标准,只是口头传达沙眼大小不超过0.5mm,这个标准算要求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讲的是铝件的内部沙眼(经过机加工后全都暴露出来了),合格率50%,惨!惨!惨!

网友:
对于铸件的内部质量检验方法有很多的,随便找本专业资料上都有的,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呢,你检验出来问题又能怎么样呢?遇到这种情况应当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铸造车间铸造生产前的炉前检验才对。检验铝水的清洁程度,铝水检验合格后再进行铸造生产...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研究炉前检验才是正理呢...
只有翻砂厂才会把夹渣称为砂眼,名称不同代表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就完全不同,会误导相关人员的,不能这样随便对铸造缺陷进行命名和定性,不利于铸造缺陷问题的解决;请问:你化验过证明那是砂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抛丸机能够发现的属于是一种叫做:皮下气孔、皮下渣孔的铸造缺陷,对于真正的内部夹渣的发现意义不太大的;所谓的皮下气孔渣孔,就是说“由于铝渣引起的气孔”仅仅位于铸件的表皮底下,当加大铸件的加工余量就完全可以去掉的了;但是一些深度较大的就无能为力无法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领教了,我们是外协加工压铸的,所以这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
是气孔?
模具设计不利于排气?

网友:
我们这里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铝液除气不良,造成铝液中仍含有大量气体(可以真空密度法检测);
2.模具浇排系统设计不合理,造成铝液充型过程中卷气;
3.模具存在渗水或渗油现象,液体与铝液接触产生气体。

还有就是看看你说的“砂眼”中是什么状况的,确认一下是气孔还是渣孔,气孔内部比较圆滑,渣孔相对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