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AXA画了一张图,但不小心删了,怎么办呀?

楼主(2010-12-12):
那位高手高手怎么办呀?先谢谢了?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进行恢复,也可以通过对操作系统进行设置或其他方法进行恢复!
百度一下,方法很多的!

网友:
如果有BAK文件直接改为EXB也可以恢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不知道此方法,学习了

楼主:
我画了一天呀,明天还要用呀?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谨记这个教训啊!制图一定要及时保存、备份,以防意外事情的发生。我也有过画图画着画着,吧嗒一下电停了,没保存啊,欲哭无泪,苦啊!

网友:
重新画会比第一次快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如果连这个都删了,就用数据恢复软件,一般都能恢复。

网友:
哎!帮不上什么忙啊!

楼主(2012-12-01):
问题已解决,哈哈。

网友:
如果你有备份文件就好办了,直接把备份文件改一下扩展名就可以了,要是没有备份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