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钢到底是哪种钢材?

楼主(2010-12-12):
网上一查有说是不锈钢的,又有说就是高速钢(即俗称的锋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用于切塑料薄膜的白钢刀到底是什么材料(具体牌号)?

网友:
高速钢俗称为锋钢,风钢,白钢。

网友:
不锈钢因其大部分外观颜色为银色,区别于黑色的碳钢,俗称白钢!
不锈钢牌号很多,最常用的牌号有ANSI 304/AISI 304,对应国内牌号0Cr18Ni9。
具体可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
白钢就是高速钢,俗称风钢

网友:
二楼、三楼的到底哪个对啊?

网友:
做刀具的肯定是高速钢。

网友:
南方、北方各地叫法不同,一般木工喜欢把HSS称为白钢。做塑料应该用HSS。具体牌号我也忘记了,好像带个P字

网友:
就是High speed ste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W18Cr4V,学名叫高速钢

网友:
高速钢 不锈钢不作刀具 高速钢分为钨系(较少用) 钨钼系 高性能高速钢  粉末冶金高速钢 切屑塑料薄膜的 我觉得钨钼系的W6Mo5Cr4V2(M2)整体式车刀 足够用 (.用途: 车,铣,钻,滚,拉,剃,铰,锯片,丝锥等切削工具及木工刀具. 冲挤,压,滚等冷加工模具,大型及热塑成型模具,冲头,顶针,搓丝工具. 高温弹簧,轴承和要求耐热耐磨的针阀,叶片,心轴等机械零件)

没什么冲击振动断续之类的 最低档次的高速钢足够用

网友:
高速工具钢简称高速钢,有较高热硬性,是种高碳高合金工具钢,常用的有W18Cr4V,W9Mo3Cr4V,W6Mo5Cr4V2,

网友:
两种都有叫的的,但是肯定其中一个的叫法是错误的

网友:
理论上是W18Cr4V,但现在很多厂家为了适应竞争,更多的是W9,甚至W6,主要靠热处理来达到硬度。

网友:
w18cr4v:)

网友:
呵呵 ,这样的问题偷偷问问身边人就可以了。

网友:
白钢就是高速钢,高合金工具钢了,是很通用的工具钢,很好的强度,还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
W18Cr4V. W9Cr4V2.等等

网友:
学习了,之前不知道什么是白钢

网友:
应该是高速钢,这种钢可以做刀具,麻花钻等

网友:
W18Cr4V现在这种材质的都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