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如何画液压管道

楼主(2010-12-12):
pro、e如何画液压管道

网友:
这东西分两种方法:一种手动布管,一种自动布管。但是一般常用的应该是手动布管。这样你就需要提前做好接头库及线库,然后进入管道模块就可以开始布管了!

网友:
这东西不是有专门液压画图软件的么,festo的就有

网友(2011-05-08):
这个真不知道啊 O(∩_∩)O哈哈~

网友:
在应用程序-管道里画。建好线栈,一步一步按照提示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