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的用法,在那个地方用得比较多

楼主(2010-12-12):
这是上海立新生产的阀,他们叫电磁溢流阀,他有没有 比例调节 效果呢??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阀主要用于泵的打压与卸荷,失电卸荷,带电打压。

网友:
呵呵 看不清  我也是 上海的

网友:
应该不是比例阀吧。。。。

网友:
一般用与油泵出口,电磁阀当开关阀用

网友:
比例调节的话,需要比例溢流阀。

网友:
……不是溢流阀吗?可以远程控制泄油

网友:
这是普通的电磁溢流阀,我们泵站上经常用。主要装在泵的出口,开泵时让泵低负载启动,关泵时先卸荷。属于开关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