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冷却!求助!急!

楼主(2010-12-13):
现在有个客户是做润滑脂的,因为粘度比较大,所以不能在釜内冷却了在出料,这样比较麻烦,所以准备用泵把物料打出来,然后,再通过设备冷却下来,温度要求从110℃冷却到40℃,因为物料粘度比较大,怎么冷却变成了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特向各位老师请教!
  谢谢!
  QQ175612939

网友:
这是特简单的问题,把润滑脂用柱塞泵打入一个开口型的纵列管的水冷器器,一端打入,一端流出收集就可以了,大家都是怎么玩的,没有什么技术秘密,润滑脂还好,没有磨损性,以前我打颗粒,还得做碳化硅耐磨处理呢,这个就很简单了,计算一下散热量,你一定可以玩好,没有问题,

楼主:
明白了,就是说把泵功率选大一点,冷却机组功率选大一点就好了,这个我是明白的,主要是这样太贵了.......客户还准备用螺旋输送,输送的时候再速冷呢,我一直没找到他说的这样的设备,又怕他们嫌贵了不买,所以....

网友:
支持2楼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不麻烦啊,参考下榨油设备流水线,很多这样的,

楼主:
主要是有这些问题:1.如果在40℃的时候,粘度比较大的时候,要求功率是不是会很大,2. 润滑脂,怎么能保证冷却均匀呢?3.还有清洗怎么处理,粘在那里会不会变成污染源?

网友:
黏度大,功率就会大,这个,你要计算了,才知道,与你设备能力有关系,与产量有关,
产量大的时候,就不用列管了,用所谓的‘风冷面条方式’,用螺杆泵打,挤出方式,干燥氮气冷却换热,但这个要精确计算,设备也比较大了,要除水冻干机及其它设备,比较复杂了,你假如规模小,还是用前面说到的列管式就可以了,关于冷却均匀,要计算一下,
清洗,有专门清洗剂,你可以找专门的清洗公司,针对你的介质,他们会提供你清洗剂,这个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