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术语英汉对照

楼主(2010-12-13):
目录:
ohn Crane 代码安排
urgmann seals 代码编排
- Roten seals 代码安排
- 介绍常有的橡胶材料
- 介绍四氟类材料
- 介绍国外客户常要的碳化硅(silicon carbide)材料
- 常用氧化铝材料

- 石墨材料
- 金属件材料
- 机械密封各个类型的英文表达方式,

- 34个机械密封分类术语
- 机械密封零件术语的常用词汇
- 个人常用机械密封专有词汇

楼主:
John Crane 代码安排
1.secondary sealing element  辅助密封, 一般指是橡胶材料
2.primary ring  动环
3.hardware 结构件
4.mating ring 静环
5.mechanical loading device 一般是指弹簧的材料
Burgmann seals 代码编排
1.Type 密封类型
2.direction of the spring 弹簧旋向(RH-右旋,LH-左旋)
3.type of seat 静环形式(例如G9,G6,G60...)
4.combination of material 材料组合
a.rotary ring (primary ring ) 动环
b.stationary ring (mating ring ) 静环
c.secondary mech.seals 辅助密封一般指橡胶
d.spring
e.other l parts
Roten seals 代码安排
RO: roten 产家自己设计的尺寸; UN:产品尺寸符合德国
components code 材料代码
1. spring
2. shaft gasket 轴套
3. rotary ring
4. stationary ring
5. stationary gasket 静环垫圈
介绍常有的橡胶材料
1.丁晴橡胶 NBR--Nitrile butadiene rubber
2.乙丙橡胶 EPR/EPDM--ethylene propylene rubber
3.氟橡胶 FPM/FKM--fluoroelastomer
4.硅橡胶 MVQ--silicon rubber
5.氯丁橡胶 CR--neoprene/chloroprene rubber
6.氢化丁晴 HNBR--hydrogen NBR
7.全氟橡胶 Kalrez / FFKM --perfluorocarbon rubber
介绍四氟类材料
1.纯聚四氟乙烯 PTFE--polytetrafluoroethylene (Teflon和TEF也可以表达)
2.四氟填充玻璃纤维 glassfibre filled PTFE
3.四氟填充碳纤维 carbonfibre filled PTFE
4.四氟包覆氟橡胶  FPM coated PTFE
5.四氟包覆乙丙橡胶 EPDM coated PTFE
6.四氟包覆硅橡胶 MVQ coated PTFE
7.柔性石墨 fexible graphite, 像比较有名的是GRAFOIL™® fexible graphite
介绍国外客户常要的碳化硅(silicon carbide)材料
1.无压烧结碳化硅 sintered pressureless bonded sic (S-SIC)
2.无压烧结碳化硅镶装 shrink-fitted /inserted S-SIC
3.反应烧结碳化硅 sintered reaction bonded sic (R-SIC)
4.反应烧结碳化硅镶装 shrink-fitted /inserted R-SIC
5.表面硅化石墨 surface silicated sic
常用氧化铝材料:
1.含99%白色氧化铝.99% AL2O3
2.含95%白色氧化铝.95% AL2O3
3.金属陶瓷  cermet
石墨材料:
1.浸锑石墨 antimony filled carbon
2.浸巴氏合金石墨 carbon-graphite impregnated babbit
3.浸呋喃树脂石墨 carbon-graphite impregnated Furan resin
4.浸环氧树脂石墨 carbon-graphite impregnated Epoxy resin
5.浸酚醛树脂石墨 carbon-graphite Phenol Aldehyde resin
6.热压石墨,hot pressing carbon graphite
stainless steel (S.S)--不锈钢--(国外客户经常需要的牌号是304,316,316L)
Ni-resist iron = cast iron--高镍铸铁,现在客人对这个材料需要的比较多
Hast. alloy--合氏合金
AM350--沉淀硬化不锈钢
brass--黄铜
CDMCu--双相钢 (用在铸件上比较多)

机械密封各个类型的英文表达方式,
我这里列出了34个机械密封分类术语...
1.机械端面密封-mechanical face seal
2.流体动压式机械密封-hydrodynamic mechanical seal
3.切向作用流体动压式机械密封-tangential acting hydrodynamic mechanical seal
4.径向作用流体动压式机械密封-radial acting hydrodynamic mechanical seal
5.流体静压式机械密封-hydrostatic mechanical seal
6.外加压流体静压式机械密封-outside pressurized hydrostatic mechanical seal
7.自加压流体静压式机械密封-self pressurized hydrostatic mechanical seal
8.非接触式密封-non contacting (free contacting) mechanical seal
9.内装式机械密封-internally mounted mechanical seal
10.外装式机械密封-externally mounted mechanical seal
11.弹簧内置式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inside mounted spring
12.弹簧外置式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outside mounted spring
13.背面高压式机械密封-mecanical seal with high back pressure
14.背面低压式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low back pressure
15.内流式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inward leakage
16.外流式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outward leakage
17.弹簧旋转式机械密封-spring rotating mechanical seal
18.弹簧静止式机械密封-spring standing mechanical seal
19.单弹簧式机械密封-single-spring mechanical seal
20.多弹簧式机械密封-multiple-spring mechanical seal
21.非平衡式机械密封-unbalanced mechanical seal
22.平衡式机械密封-balanced mechanical seal
23.单端面机械密封-single mechanical seal
24.双端面机械密封-double mechanical seal
25.轴向双端机械密封-axial double mechanical seal
26.径向双端面机械密封-radial double mechanical seal
27.串联机械密封-tandem mechanical seal
28.橡胶波纹管机械密封-rubber-bellows mechanical seal
29.聚四氟乙烯波纹管机械密封-PTFE-bellows mechanical seal
30.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l bellows mechanical seal
31.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welded l bellows mechanical seal
32.压力成型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formed l bellows mechanical seal
33.带浮动间隔环的机械密封-mechanical seal with floating intermediate ring
34.磁力机械密封-magnetic mechanical seal
机械密封零件术语的常用词汇....
1.sealing ring --密封环
2.seal face--密封端面
3.seal interface--密封界面
4.rotating ring--动环/旋转环
5.stationary ring--静环/静止环
6.compensated ring--补偿环
7. un-compensated ring--非补偿环
8. seal head--补偿环组件
9.primary seal--主密封
10.secondary seal--副密封
11.auxiliary seal--辅助密封
12.auxiliary seal ring--辅助密封圈
13.bellows--波纹管
14.pushing out ring--撑环
15.back-up ring--挡圈
16.compensated ring adaptor--补偿环座
17.un-compensated ring adaptor--非补偿环座
18.spring adaptor--弹簧座
19.seal adaptor--波纹管座
20.retainer--传动座
21.driving screw--传动螺钉
22.set screw--紧定螺钉
23.snap ring--卡环
24.clamp ring--夹紧环
25.anti-rotating pin--防转销
26.annular seal space--密封腔
27.seal chamber--密封腔体
28.end cover--密封端盖
29.elastic component--弹性元件
30.a pair of friction components--摩擦副
 个人常用机械密封专有词汇
inner circulation--内循环
outer circulation--外循环
self circulation--自循环
flush--冲洗
flush fluid--冲洗流体
quench--阻封
quench fluid--阻封流体
buffer fluid--隔离流体
temperature adjustable fluid--调温流体
coolant--冷却流体
heating fluid--加热流体
sealed medium--被密封介质
sealant--密封流体
pv --pv值(密封流体压力P与密封端面平均滑动速度V的乘积)
limiting pv --密封达到失效时的PV值.它表示密封的水平
working pv --极限PV值除以安全系数
PcV--端面比压Pc与密封端面平均滑动速度V的乘积
limiting PcV --密封达到失效时的PcV值.它表示密封材料的工作能力
working PcV --许用PcV值.极限PcV值除以 安全系数
leakage rate-- 泄漏量
run out--跳动
wear rate--磨损率
operating life--工作寿命
operating period--使用期
abortive failure--早期失效
Operating limits:工作参数
Speed/velocity:转速
Combination of material:材料组合
Halted ring:弹簧挡圈
Bellows:波纹管
Retainer:传动套,传动座
Drive ring:压圈
Cup gasket:静环套
Spring retainer:弹簧座
O-ring: O形圈
Tension spring:拉簧
Stationary seat:静环形式/静环基座
Rotary seat:动环座
Drive screw:传动螺钉
Wave spring/Bellow spring:波形弹簧
Rotary o-ring:动环O形圈
Stationary o-ring:静环O形圈
Collar:定位套
Snap ring/clamp ring:卡环
Disc/thrust ring:止推环
Wedge ring:楔形环
Mating ring:静止环/静环
Primary ring:动止环/动环
Inventory:存货
Agitator:搅拌器
Cryogenics:低温学
Mixer:搅拌机
Refinery:炼油
Petrochemical:石化
Pulp:纸浆
Paramecia:配药
Desalination:脱盐
Wastewater:污水
Impeller:叶轮
Fit:安装
Lead:石墨,铅
Edge:边缘
Grade:等级
Secondary sealing element:辅助密封材质
Hydrostatic:流体静力学的
Cross-section:横截面
Material code:材料代码
Seal size:密封轴径尺寸

Assembly number:装配代码
Sulphuric:硫酸
Nitric acid:销酸
Phosphoric acid:磷酸
Hydrochloric:盐酸
PV—pressure/velocity:压力与转速
RS—rotating seat:动环座
Multiplier:增效器
TC—tungsten carbide:硬质合金
Pin:销
Engage:接合,啮合
Pro剖面/侧面
Adapter:适配器
Titled:倾斜的
Weld/welt:焊接
Nested:嵌套的,镶装的
Configuration:配置,构造
Axial:轴向的,轴的
Working height/length:工作高度
Tolerance:公差,容差
Operating pressure:工作压力
FIM—full indicator movement:
Lubricity:光滑
Gravity:重力
Face material:密封面材料
Insert/shrink-fitted:镶装的
Primary ring adapter:动环座
Mating ring adapter:静环座
Delivery period:交货期
Set screw:固定螺钉
Cap screw:帽螺钉
Gland:填料函盖
Drive retainer:传动套
Plate:镀金
Gland plate:密封座
Mean time:平均时
Durability:耐用性
Thrust ring:推环
Clamp ring:卡环
Eccentricity:偏心率/度,偏心距
Deflection:偏斜,偏差
Runout:偏转,溢流
Pilot pins: 定位销
Bolt:螺栓
Screw:螺钉
Nut:螺母
Washer:垫圈
Pin:销
Rivet:铆钉
Anchor:壁虎
Machine screw:机械螺钉
Wooden screw:木螺钉
Threaded rod螺杆
Wire rope clamps:玛卡
Hex head pipe plugs:六角形螺塞
Phillip:十字槽
Spring-loaded pluger: 弹簧销
Hex head:六角形头
Flange:法兰
Seal component materials:密封材料成分
Secondary sealing element:辅助密封材料
Primary ring:动环
Mating ring:静环
Hardware:结构件
Mechanical loading device (spring):弹簧材料
Ovality:椭圆
Letter of intent:意向书
Rotary ring is whole part or shrink-fitted:动环是整体还是镶装的
Leaf:金属薄片
End play:轴向间隙
Pad:衬垫
Asymmetric:不对称的
Seal adapter:密封座
Tandem:前后的,串联的
Inlet:进口
Outlet:出口
Inboard:内侧/介质端
Outboard:外侧/大气端
Convection:传送,对流
Port:端口,
Slot:狭槽
Reducing agent:还原剂
Notch:槽口,凹口
Band:镶边
Clogging:堵塞
Tune弹簧)圈数
Foul:淤塞
Flatness:平面度
Downtime:检修时间
Alternative methods:替代方法
Wear ring:磨损环
Torsion:扭距
Cast:铸件
Confining:狭窄的
Spring seat:弹簧座
Plug-proof:防转销
Drive ring:推环
Push ring: 推环
Halted ring: 挡圈
Cup gasket: 静环套
Rotary ring holder/adapter/carrier: 动环座
Axial pipe:轴套
Drive ring/plunger collar:压圈
Spring retainer/seat: 弹簧座
Impeller:叶轮
Outside cup gasket: 静环外套
Inside cup gasket: 动环内套
Spring holder:弹簧垫
Seal ring:密封环
work:骨架
Square ring:方型圈
Wave spring:波形弹簧
Cylinder spring:圆柱弹簧
Coil spring:锥形弹簧
Integral seal case:整体密封盒
Purity:纯度
Density:密度
HS—hardness:硬度
Tensile strength:抗拉强度
Bending strength:抗弯强度
Compression strength:抗压强度
Thermal conductivity:传热导系数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热膨胀系数
Heat resistance:耐热
Thermal impact coefficient:热冲击系数
Acid resistance:耐酸
Medium:介质
Porosity:显气孔率
Rockwell hardness:洛式硬度
Breaking strength:抗析强度
Stability of thermal vibration: 抗震稳定性
Optical flatness:工作面平整度
Roughness:粗糙度
Lightbrand:光带
Classification:分类
Model:型号
Thore hardness: 肖氏硬度
Feature:特性
Stamping:冲压
Lobe pump:凸轮泵
Step:台阶
Crevice:裂缝
Crack:裂纹
Anticlockwise:逆时针
Clockwise: 顺时针
Labyrinth seals:迷宫式密封
Torque:扭矩
Throttle:节流圈/节流阀
Bushing:轴衬
Bearing:轴承
Sealant:密封剂
Pitch:螺距,节距
Depth:深度
Stuffing:填塞料
BDC-bolt circle pitch diameter 中心距
EMS:express mail service 邮政快递
Thrust plate:止推板
Surface finish:表面抛光
End-fittings:端面安装
Spare pats:配件
Split seals:剖分式密封
Running account:往来帐户
NPT:normal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常温常压
Thread:螺纹
Cushion:衬垫
Pneumatics:气体力学
GmbH—Gesellschaftmit beschrankter Hafltung 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Electropolish 电解法抛光
CAM—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计算机辅助设计
c/w: complete with 包括;caution/warning 小心与警告
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material 美国试验材料协会
Squareness: 垂直度
Concentric circle :同心圆
Credit note/debit note/payment slip:银行水单
EDGE: electronic data gathering equipment 电子数据采集设备
Cavity:凹口/槽
Proprietary design:专有设计
TIR—total indicator reading 指针读数
TIR—temperature indicator recorder 温度指示记录器
Abutment:邻接,接合齿
Melting point:熔点
Boiling point:沸点
Automatic lathes:车床
Groove: 凹槽,开槽于
Chamfer:倒角
Bottom chamfer背倒角:
CC: center line 中心线
Thru: 穿过
Wire DIA: 丝径
Free length:自由高度
Type of ends—close ground: 拼圈
Conversion sheet:换算表
General speaking: stationary seat should be harder than the rotary face
Polypropylene:聚丙烯
Polyethylene:聚乙烯
PTFE—polytetrafluoroethylene聚四氟乙稀
PVC:聚氯乙稀
PVDF-polyvinylidene fluoride 聚偏氟乙稀
CTFE-chlorotrifluor ethylene 三氟氯乙稀
Consolidated shipment:合并装运
Polishing:抛光
Smoothness:光滑
Flatness:平面度
Roughness:粗糙度
Impurity:杂质
Bubble:气泡
Defect/flaw:缺陷
Surface:表面
Air hole/pore气孔:
Burr:毛刺
Nick:划痕
Thick:厚
Thin:薄
Spot welding:点焊
Fastness:牢固
Distortion/transfiguration:变形
Brightness/lucency polishing:光亮抛光
Matted polishing:暗淡抛光
Rockwell hardness:洛氏硬度
Shaw hardness:肖氏硬度
Luster:光泽
WRT:with regard to
Latex paint 乳胶涂料
:England-U.K
russian-Ru
german-DE
French-FR
Spanish-ES
Greek-GR
Italian-IT
United states-U.S.A
Welt/brazed:焊接的
Tandem arrangement:串联式
Back-to-back arrangement:背对背式
Fitting length:安装长度
Tolerance:容差
Axial movement:轴向窜动量
Torque transmission:扭矩传递
Operating limits运行范围:
Seal face:动环
Stationary seat:静止环
Drive key:键驱动
Nut:螺母/螺帽
Screw:螺钉
Pin:销
Bolt:螺栓
Operating temperature:运行温度
Right-handed (RH) screw:右旋螺钉
Left-handed (LH) screw:左旋螺钉
Screw thread:螺纹
Screw thread groove:螺纹槽
Screw type:螺纹型
Spiral/helix: 螺旋
Cash remittance:汇款单
Cutaway:剖视图
GB-Guobiao:我国国家标准
Abmessung: dimension
Siliziumkarbid: silicon carbide
Feder: spring
Keramic: ceramic
Tack weld:间断焊
Carrier:支座,托架
Keyway:键槽
Undercut:底切
Washer:垫圈
Tooling charge / modeling charge:开模费
RH—rockwell hardness / right hand 洛氏硬度 / 右旋
Pitch of screw:螺距
GP-general purpose:普通箱
CBM-cubic meter:立方米
MT-metric ton公吨
HC-high cubic高箱
Freight prepaid:运费预付
Freight collect:运费到付
House B/L:分提单(由货代开出)
Ocean B/L:总提单(般公司开出)
SWBL-sea waybill:海运单
AWBL-air waybill:空运单
B/N:货物单
S/O:装运单
D/R:场站收据
CLP:装箱单
D/O:提货单(dispatch/order)
Surcharge:附加费
Bunker surcharge::燃油附加费
B.A.F—bunker adjustment factor: 燃油附加费
CY-container yard:集装箱堆场
CFS-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集装箱货运站(处理拼箱货的场所)
TEU-twenty-feet equivalent unit:集装箱计算单位
FCL-full container load 整箱货
LCL-less than container 拼箱货

Slot number: 箱位号
集装箱0402D1 含义如下:
04-bay number 排号(横号)
02:row number 行号
D1:river number
  D—在甲板上; H—在舱内
C.C—collect 到付
P.P—prepaid 预付
INCOTERMS 2000-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Carbon steel:碳钢
Rpm: round per minute / revolutions per minute 每分钟转数
Sliding surface:滑动面积
RA-remedial action 矫正措施.
 restricted areas 受限区域性; remittance advice 汇款通知
Ra-Rate of appearance 外观等级
Perpendicularity:垂直度
Clearance:间隙
Counterface:对立面
Retain:护圈,挡板
Nanometer(nm):纳米
Parallelism:平行度
Concentricity:同轴度
Material code: 材料代号
Direction of spring: 弹簧旋向
Seal type: 密封产品型号
WB: waybill 运货单
Air waybill: 空运单
Our seals are typically interchangeable with JC, Burgmann, AES, vulcan and so on.
Fpm:feet per minute: 每分钟英尺
Enamel coating:搪瓷包履
FOC: free of charge
ETD: estimated time of departure 预定出发时间
ET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估计到达时间
POD: Port of departure 卸载港
POL: port of load 装运港
Cut off: 关船
Shipping instruction: 托单
ST—shipping ticket 装货单
Cast iron:铸铁
GPH: gallows per hour 每小时加仑数
CNY: Chinese yen 中国人民币(官方说法)
Fuel surcharge: 燃油附加费
SSC—special cargo charge 特货费
Drive shaft: 传动轴/主动轴
Elastomer bellows seals:橡胶波纹管密封
Single spring seals:单弹簧机械密封
Elastomer o-ring & PTFE Wedge seals:O形圈与楔形圈机械密封
Anti-corrosive seals耐腐蚀机械密封:
Welded l bellows seals: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
Welded l:焊接金属
Reactor seals:釜用机械密封
Cartridge seals:集装式机械密封
Spare parts:备件
Rounding chamfer /chamfer / reverse angle:倒角
Lantern ring: 套环
Turbo pump:涡轮泵
Nos. / off: 数目,号
VSNL—videsh sanchar Nigam limited 印度有名的ISP(服务提供商)注册邮件
Spring retainer: 弹簧座
AIM:America Instant messenger 美国在线AOL即时通讯软件
All-round:多方面的
Visiting card = business card:明信片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原始设备制造商
Ferrule:套圈
Tooling charge = molding cost:开模费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全世界银行间金融电信学会
Office hour: 办公时间
Mechanical components:机械组成部分
From all walks of life: 来自各行各业
IO—inner diameter/internal diameter 内径
OD—outer diameter/ external diameter 外径
Thickness:厚度
Assembly drawings: 装配图
Assembly line: 装配线
Hexagon:六角形,六边形
Diaphragm:密封圈(橡胶形式)
Part number:产品名称/型号
Outer shell:结构件
Drive band:传动带,传动套
Operating height =working length 工作高度
Sample:样本
Catalogue:目录
Tolerance:公差
Gasket = washer 垫圈
NDA-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保密协议
Internal mechanical seals:内装机械密封
External mechanical seals:外装机械密封
Wildcard character:通配符
Stamping:冲压
Drive screw:传动螺钉
Plug-proof:防转销
Washer:垫圈
Rotary ring holder:动环座
Spring holder:弹簧座
HS:hardness 硬度
Ceramic (有五颜色):陶瓷
White/red/black/beige(米色)
Housing:套,壳
Rubber housing:橡胶套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ecol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NIC-network interface card 网卡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稳压电源
BPMA-British pump manufacturer association 英国泵制造协会
CBI—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英国工业协会
Ceramic bearing:陶瓷轴承
PTFE bearing:聚四氟乙烯轴承
Plug 插销

网友A:
对于我们英文不是很好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些资料对于以后看英文图纸和技术资料很有用,谢谢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我们英文不是很好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些资料对于以后看英文图纸和技术资料很有用,谢谢楼主,辛苦了。

谢谢回帖,祝工作顺利。

有问题互相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