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变形,求助

楼主(2010-12-13):
各位:
       以上是我们产品轨道的设计图 ,国外图纸上是 UPN240的槽钢,到了国内用了 [ 25c 的槽钢替代了,其中轮子也改了,
国外图纸没有侧面的支撑板和下面的垫板,以上图片是后来加的 。
      现在情况是,加固之后的轨道还是出现变形问题!!
      值得一说的是,以前什么都不加固的时候,轨道从来没出现过变形的情况 ?
      是不是有材质问题呢 ?槽钢的材质检验去哪里?
      请大家指点,在线等,Q184673668 ..

网友:
如果两种槽钢尺寸一样的话,应该还是材质的问题。

楼主:
咱们也不管采购,这没法跟领导说啊 。。。。
唉 。。。

网友:
看你那轮子达到了220 轴也80左右吧承受重量肯定不是很轻 250c槽钢才12厚,材料多为235  别说下面垫板叠着焊 估计就是12厚直接变24厚都不会很大意义  我觉得按受力分析是不是该立着焊好点 注意下焊接变形就是 -------才鸟留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会受力分析吗?
或者 给个建议的受力图。
谢谢,

网友:
说的不详细,能否把照片放上来大家看看。
一般静止结构的材料选择余地不大,无非Q235或Q345,而它们的刚度是一样的。
机械这东西,有时候连接节点的微小不同就造成本质上的差别,不了解的人怎么都看不出来,取决于设计者的理解力。
当然这是泛泛而谈,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什么样的变形,是否与补强焊接有关。

网友:
焊接后会产生应力集中,你的焊点位置会很重要。。

楼主:
应该不是焊点问题,现在就是感觉好像材质问题!
照片有啊啊,正在学习怎么上传 。。
下边是支撑三脚架,然后 波浪形的就是槽钢 。

楼主:
还成精华了!感谢各位指点 。。

网友:
好好高深的问题,呵呵

网友:
槽钢怎么成了波浪形的,看来不是好材料啊!

网友:
工作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怎么不用轻轨呢,估计是不是槽钢的一致性不好,憋劲造成的呢?

楼主:
回楼上。
制作时候,尺寸应该有保证啊!
好像不存在憋劲的情况 。。

网友(2011-05-25):
时间太晚,先回帖明天再看

网友:
我认为2个原因:
1.焊接应力;
2.槽钢材质。国外普遍采用高强度材料,我国一般情况下都采用普材。

可以加大抗弯系数更高的槽钢或在结构上座文章(1.相应加大惯性矩;2.多加支撑点减小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