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辊子上的十字线如何测量

楼主(2010-12-13):
辊子又有镀铬和镀铜两种,在离辊边五六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个激光雕刻机雕的十字线。一批辊子有好多根,都需要对十字线以保证位置度的精确。现求高手怎么解决检测十字线并开关量输出自动那个调整电机。急!!!!!!!!!!!!.

网友:
在数控车上我都能给你整出来,利用螺纹原理

楼主:
不要做,要检测十字线,然后又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觉得也应该用机器视觉系统,但从没接触过。向往中!!!!!!

楼主(2011-03-23):
就是一套辊子有五根,每次装夹都会有所偏离,所以以前是采用雕刻十字线,然后靠镜头放大手动调节对准十字线来控制辊子之间的偏离的。先求自动对十字线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