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数控火焰切割机最新12点使用技巧

楼主(2010-12-13):
数控火焰切割机最新10点使用技巧
    氧燃气切割技术的介绍
    氧燃气切割的过程是由一股纯氧(至少99.5%)的喷流在工件的表面点火燃烧,加热火焰通过将要被切割工件的起点加热至点火温度,来开始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cnc-cn.com)的切割过程
。燃烧是通过输送切割氧开始的,由于热量的升高,燃烧迅速地在毗邻的工件中继续,移动着的割炬切割出一条截口,二燃烧的溶化物被切割氧喷流的动能所吹掉。切割时必须完成下列条件。

(1)
材料的点火温度必须低于它的溶化温度

(2)
为能够将产生的金属氧化物排除,氧化物的溶化温度必须低于材料的溶化点。

(3)
在切割点上连续地保持点火温度。热量损失由加热焰来补偿。含碳量低于0.3%的非合金钢和碳当量高于0.4%的低合金钢经过预热都能切割。随着金属元素比例上升,切割工序会变得越来越困
难,出于这个原因,铬钢一镍或硅金属,铸钢等材料没有特别的预防措施不适用氧切割,这些材料应该用其它加工方法进行热切割。碳当量=C+Mn/6+Ni/15+Cr/5+Mo/4+V/5

1.
设定数控切割机http://www.cnc-cn.com/Product-17.html)的切割速度和燃气压力
    切割表中所规定的切割速度,燃气耗量,压力等值均是平均值,该机器可能高于或低于这些平均数值来操作,操作人员应根据这些特性及时掌握好切割速度,压力的参数。
特锈灰尘及氧化层会使切割氧降低,同样地火焰调节不正确使得切割速度和质量发生偏差。

2.
机器的工作压力调整。在供气口上必须装用氧、燃气调压阀,通过这些阀可方便地控制氧燃气所需要的工作压力(其值可以从切割表中查得)。精确调整压力值时,必须在割炬工作时进行。使用不
合理得工作压力将会造成切割效率低或切割表面不佳等缺陷。

3.
调节加热焰
    打开加热氧阀和燃气阀,点燃喷出得混合气体,调整好合适得加热焰。必须用弱加热焰来切割薄板,用较强的加热焰来切割厚钢板如果切割边缘开始溶化,有残余滴挂式形成一串溶化小球,那么加
热太强了。切割时,加热焰太弱会噼啪咋响,这样会引起切口损坏,甚至回火,如果加热焰调节合适,切割焰喷流就显得干净锋利。

4.
割嘴和工件之间的距离
获得良好切割表面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在切割割嘴和工件之间设定正确的间距。当初级火焰(火焰的芯)的顶端在工件上大约1毫米时,是割嘴理想的间距,割嘴的间距取决于割嘴号的大小,用乙炔时从3
10mm,用其它燃气时从612mm

5.
割嘴高度在切割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时刻注视割嘴的正确间距,当钢板变形或不平行时应加以调整。当使用丙烷或天然气为燃气,切割厚度到50mm时,割嘴高度应加倍。如有必要,加以调整。

6.
切割氧射流的调节
    切割氧射流质量好坏是获得良好切口的决定因素,如果切割射流正好位于加热火焰的中间,并能很容易看见一股几乎完全是圆锥形状的切割射流,说明切割射流调节正确。如果切割射流离开割嘴后
,像扫帚那样散开,或者完全看不清,这是割嘴阻塞的现象,为清洗割嘴,只可使用制造厂推荐的割嘴通针,使用不适当的工具会导致割嘴的损伤。

7.
预热时间
从钢板边缘开始切割,或钻孔所需的预热时间,要根据燃气的类型,钢板的表面质量以及加热焰的调节来决定。

8.
开始切割前,操作人员首先检查切割程序,模拟运行切割轨迹,选择切割起点位置。确定割炬是从钢板边缘开始切割还是用穿孔方法开始。每个切割过程的一个完整的自动预热旋环开始按启动按
钮,即开始执行NC切割指令。

9.
操作切割割炬
    必须注意,当机器移动前,先检查切割台上是否有其他堆放物或翘起的切割废料。必须清除这些异物后,机器才能移动。这样可以防止割炬撞上障碍物鹅而造成割炬弯曲或其他部件的损坏。在出厂
前,每把割炬都经过逆燃安全检查。如果用装上肮脏的或损坏的割嘴来进行切割就失去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火焰回逆到割炬里的情况,其现象是:火焰突然消失割炬头中发出尖哮声或咝
咝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立即关闭燃气阀,接着关闭加热氧和切割氧阀。并请专门人员进行检查,查明回火原因后方能重新点火。点火前要把管路和割炬中的烟灰吹除。

10.
切割质量
    高质量的氧切割应是切割波痕形式平整,波痕细微,几乎没有切割缺陷。氧切割的表面质量及允许值可用DIN2310规定进行检查。
评价切割质量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切割表面样板进行对比。或者用目测的方法,观测切割表面的粗糙度为Ra12.5

11.
关闭切割割炬
    当一个工作程序结束后,需要关闭切割割炬时,必须按照下列次序来关闭,切割氧电磁阀,燃气二通阀,预热氧二通阀。提升割炬,然后移动机器进入下一个切割程序。每班工作结束后把机器移到
导轨中间,然后关闭总气源和电源。

12.
数控切割机操作规程,这里仅对龙门式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cnc-cn.com/Product-14.html)介绍,其他类型色数控火焰切割机也可参照此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5Njk2fDg3N2VkZTFmfDE3NjEzNzYzODl8MHw%3D://199695.doc

网友:
长饿见识 ,长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