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控制 出现抖动现象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0-12-13):
同步带出动 驱动的部件的重量在150kg 左右 用的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在用手动杆操作在运行中出现了抖动现象  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驱动轴的安装方式有问题。。

网友:
先要分清抖动是否是手动自动都出现。
假如仅仅是手动时出现,那就要看手动输出当量是否稳定,不稳定,当然会抖动。
如果都抖动,那就是伺服参数和负载不匹配造成的,这是最简单的原因,复杂的原因还和插补算法有关系。
这么小的负载,用直流伺服,可见要求会比较高,此时再用同步带,不知楼主是作何考虑。

网友:
高,长长见识了

楼主(2011-03-03):
感谢各位的指导  现在有原来的同步带传动改成了滚珠丝杠和线轨配合,还是有轻微的抖动现象

网友:
换成丝杠已经改变了机械参数,可以排除机械原因了,3#讲的很好,仔细检查一下,伺服参数对不对,修改了伺服参数仍不能解决,就要考虑马达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抖动考虑共振啥的
不清楚
瞎说

网友(2011-04-03):
修改伺服参数试试‘共同繁荣太原市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顶,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
新手嫁到。。。。。。。。。。

网友:
抖动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惯量是否匹配上了?

要不然就会有抖动的。

网友:
原因很多,。看看水平吗。。。

楼主:
江南飘雪   所说的’惯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