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普通换向阀有压力补偿模块的?

楼主(2010-12-13):
大家好,有没有谁见过普通换向阀有压力补偿这样的功能的?我看到压力补偿在多路换向阀中用的很多,在比例阀中也有用到。但是不清楚,普通的换向阀有没有用到压力补偿的?或者有的话,那个厂家生产这样的阀,请大家讨论一下哦!谢谢!O(∩_∩)O~

网友:
换向阀不需要。
比例阀阀开口可变,所以需要补偿器保证在不同压力下同样开口度有同样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阀不需要。
比例阀阀开口可变,所以需要补偿器保证在不同压力下同样开口度有同样的流量。

恩,感谢回答!呵呵,但是如果普通换向阀,加上这样一个压力补偿的模块,有多大的作用呐?(是不是可以提高液压缸运行的平稳性呐?)

网友:
用处不大,没多大的使用意义

网友B:
楼主真敢想啊。有想法才有希望,哈哈

网友C:
你把手动换向阀 加个补偿模块 就成了不受负载影响的比例换向相阀了,不够一般换向阀没有必要 因为直接就开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敢想啊。有想法才有希望,哈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手动换向阀 加个补偿模块 就成了不受负载影响的比例换向相阀了,不够一般换向阀没有必要 因为直接就开最 ...

恩,我就是这样想的!直接做一个集成块(这个集成块,可以在普通换向阀的出口,做一个油路接口,直接接上一个补偿模块)。呵呵,谢谢了!那倒也是,一般换向阀直接开口到 最大,确实没多少用。

楼主:
换向阀压力补偿,这个意思是说,在普通换向阀P口处,加上一个调速阀,如下图片所示,这样的话,当负载的压力变化时候,负载速度会不会受影响?????????这样有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