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生铝焊接技术

楼主(2010-12-13):
生铝的焊接技术要求,焊接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采取哪些措施?采取什么设备?才能达到效果更好!
手工电弧焊是否可以完成生铝的焊接?

网友:
生铝:是铸造铝件么 最好用氩弧焊焊接 主要掌握好焊接电流 温度防止变形及裂纹产生 手法也就是焊接速度运行控制哦

网友:
只知道铝不好焊,前来学习。

楼主(2011-01-16):
回复 网友A:

哎 !!!这是个问题,可是我试了,氩弧焊并不是最理想的啊。。

网友(2011-04-06):
生铝用氩弧焊好,采用交流电源,当然焊缝成形自然没有纯铝的焊缝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