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的进退刀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0-12-13):
Mastercam的进退刀怎么设置啊?望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来指教指教吗?

网友:
说也说不清楚...下载个电子书看就简单了

网友:
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方法,一两句说不清,,,,,,,,,,

楼主:
哪里有关于进退刀的资料下载啊?

楼主:
没人来帮忙解答解答吗?????

网友:
最好是有个人指导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
我截了张图大家看看
就在这里面设置参数
具体的参数值自己根据实际情况选
可以模拟一下看看,
要考虑零件毛坯的大小情况,以及压块的位置,然后是节省路径节约时间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呵呵,用的时9.0版本的

楼主(2011-03-04):
这个事圆弧进刀,如果我要用直线进刀和该进退刀位置,怎么改啊?

网友:
直线进退刀在“直线”里设置,圆弧进退刀在“圆弧”里设置

网友(2011-05-29):
如果是二维加工可以作辅助线,如果是三维加工把进退刀圆弧改成0.01直线改成你想退到的长度就可以了,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有网络的时代。一点一点自己慢慢积累,有人指导师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