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如何用铰刀铰好孔?

楼主(2010-12-13):
孔径为10MM长度为65MM,如何用铰刀铰出来的孔,达到高的光洁度和好的圆度。
一般铰这么小的孔,车床转速是多少?

网友:
根据不同材料,合理选择切削液,铰刀刃口要锋利。铰孔余量不可太大也不可太低。转数不要太高。能保证这几点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楼上的,铰孔可以用切削油或者糊状的二硫化钼切削液效果更好,如果是铸铁可以用煤油铰削可以提高表面光洁度只是略有缩孔。还有铰刀铰孔一般要先试铰,如果孔径过大就需要研磨铰刀。铰孔手工铰削不要在同一个角度停歇,以免产生振痕。铰削温度不宜过高,以免铰孔直径过大,带有键槽的孔铰削时必须用螺旋铰刀。

网友(点评):
很专业的回复呀

网友:
建议在钻床上加工。打手动,只要切屑液充分,孔清理干净没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个铰孔不能反转,否则会使切削扎入铰刀后刀面与孔壁之间,破坏铰削面与铰刀。

网友:
铰孔时影响光洁度的最大因素就是排屑问题,在铰屑后屑在容屑里打转,不急时排掉就会在已加工的表面摩擦产生划痕,铰刀的槽型是比较关键的因素之一,正螺旋,反螺旋,直槽,还有就是怎么样把屑急时的排掉,最好用带有内冷的铰刀,一方面是为排屑,另一方面也是在高速铰屑时冷却刀具!当然普通的机加工设备在机床刚性,速度上和数控机床还是有一段差距,介意低转速铰屑(有时候低速铰削和车削会达到非常高的光洁度,不比高速加工差),加入适量切削液(具体哪种请多尝试不同品牌),深孔应多退刀,急时清理切屑,以免划花孔表面!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写绞孔,公差如何如何,但是加工出来的孔表面粗糙度都较差,领悟中~~~~

网友:
可以考虑进口带导条的铰刀,因为是深孔,且圆度和光洁度有要求,常规的铰刀恐难以胜任,在车床上应用,要用浮动接柄,

网友:
    学习了,继续充电。。。。。。

网友:
手电钻低速转动就可以了

网友:
jia 加切削液转速不可太快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2011-01-14):
绞孔    切削油比切削液  好

网友:
在切削手册里面有绞空的具体数据,你可以查查看。至于方法楼上的几位高手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就不重复了。

网友:
继续天天学习,天天涨工资

网友:
车床转速300转左右,先用8.5mm钻头钻孔,再用9.8钻头扩钻,钻刃必须磨对称

网友:
直接用9.4钻头钻,然后用镗刀直接干得了,直线度比绞刀好多了,若车床精度不行留0.05余量再绞一下。

网友:
这么小的孔还这么深,如果用枪钻应该可以一次成型,表面粗糙度也可达到要求

网友:
学习,拿份走人.......

网友:
是通孔吗 关键是铰量 太大会哏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