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O型胶圈有切成这样的吗?

楼主(2010-12-13):
    在进行主回油滤清洗时,发现油滤中有被切掉的O型胶圈,切得很是让人费解。
       描述如下:胶圈切下来的形状像是脱掉了一层外衣,约8~10毫米长的几段圆弧面,有部分圆弧面可以对接成胶圈的外园面,就是外面一圈被分段切下来了。切下来的部分很均匀,厚都约为0.5mm。
       以前也经常遇到切胶圈的问题,都是某处切掉一块或一段切掉的也有,这次切成的这个样子还没见过。由于系统庞大分析起来很有难度,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切成这样的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系统压力21MPa,有多个电磁阀、液压缸。

网友:
估计不是切的 是给产品挤的

网友:
给个图,更好的描述一下,比较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给个图啊。

网友:
估计不是你的胶圈槽浅了,就是胶圈安装导向角小了。。安装挤压造成的~

网友:
我估计是密封圈质量问题。如果磨损或者挤压不可能有均匀的一层脱离密封圈,我安装密封圈就有过挤坏的经历,都是被切下圆弧的一部分。请您把那一批的同型号的密封圈按照截面切断几个看看是否有起层的现象。请检查后回复。

网友:
有没有图阿!发个图看看啊!

网友:
可能是压力波动造成O形圈在槽内反复蠕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系统中受扭曲的胶圈有的是,单存的扭曲切不出来这样的。使用中胶圈受扭是肯定的,并且还应该伴有往复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按照我们公司的规定我现在还没权力去检查同批次的胶圈问题,不过阁下分析的很有道理。受挤压和磨损的胶圈我们这见过的很多,胶圈本身的问题的我也碰到过一次,那次是胶料问题导致胶圈层间不均,切下来的胶圈厚薄不均。这次很均匀从没见过。我们系统中和这种大小差不多的活动胶圈就有上百个,普查起来困难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相关压力波动引起蠕动的资料可参考吗?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切出这样的我目前分析是由于活塞或阀芯往复运动,并且受到了剪切。

网友:
  这个我见到过的...   首先我要说的是那O型圈是滤芯里的  我的认识就是   你油箱里回油的时候背压可能是大了点对回油滤芯有一个冲击的作用   加上滤芯底部是有个弹簧了  形变之后要恢复就顶回去   那个O型圈可能是大了点  刚好就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了...

楼主:
今天拆卸了6个液压缸也没发现胶圈损坏的。看明天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
折腾好几天了,还没有结果。有结果会告诉大家的,多谢各位热心相助

楼主:
系统查完了,活动胶圈处没找到原因。分析应该是多余物造成的。多谢各位帮助。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有压好,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实在找不出原因,能切成这样的原因考虑是配合间隙过大引起胶圈被挤压进缝隙引起的。

网友:
有图好看,一切兼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油缸封口的胶圈,初步分析是高压油挤压,使胶圈被剥离表皮.

网友(点评):
是啊,我们分析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网友:
你的胶圈槽浅了,就是胶圈安装导向角小了。。安装挤压造成的~

网友(点评):
目前考虑能切成这样,好像这个解释更合理些。谢谢

网友(2011-03-17):
看一下自己的密封圈以及放置密封圈的槽在尺寸上是否匹配,计算一下压缩比和填充比是否合理

网友:
你的产品质量差了点,分析研究原因是O圈在脉动压力下,补挤入了缝隙被除数切坏的!选个氟 胶的,硬功度在83度以上就可以了!如果再被切坏那就要加挡圈了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的密封圈也被切得很厉害,当时的分析主要是选型以及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