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台能移动吗

楼主(2010-12-13):
是这样一个机构:一个移动平台装有四个轮子能在轨道上移动,如果把一电动机安装在平台上,电机轴上装有齿轮,齿轮与固定在平台上的齿条啮合!当电动机通电后,平台能否移动!

网友:
觉得只要这个平台有一定的质量,应该是可以啊~~只不过感觉这样的设计和奇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移动啊!~
只要电机的功率大于平台的质量,电机就能驱动平台移动的!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电机驱动轮子也可以啊!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我想的麻烦了,对,驱动轮子更好!脑子糊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动,动量守恒。。。
以平台为研究对象,人站在那个平台上往前走,车会往后退,那是因为人队平台有向后的摩擦力作用。
你把电动机安装在平台,就等于让站在上面的人扶着一个把手,你往前走走看,平台和人是一个整体,你脚和平台之间的摩擦力再打,对人和平台组成的系统而言,也只是内力,改变不了物体的系统状态,换言之,电动机功率再大,平台也动不了。
驱动轮子是可以的。汽车能跑,是因为动力传给了车轮,不是传给了座椅。
搞不懂为什么在PRO/E板块问这个问题,莫非做仿真的时候它能动?!(本人初学,只会简单零件建模,求解释)

网友(点评):
你太有才了,动量守恒?有这个名词么? 汽车是怎么动的?火车是怎么动的?自行车是怎么动的?怎么他就动不了呢?

网友:
我怎么对你们的讨论一无所知啊,怎么我所学的没有实质性的使用价值啊,所以只能倾听咯

网友:
不能动的啊,,,受力的物体和发力 的问题是同一个啊,,怎么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多谢了,要做一个机构,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那个平台会散架。。。。。

楼主:
是不能动的,作用在轮子上就能动了,好比推轮椅力是作用在轮子上的

网友:
回复hellozjs:
一个系统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之和为零,这个系统的总动量保持不变,这个结论叫做动量守恒定律。
静止的物体不受外力是不会动的。

网友:
好像结果会烧电机。。。

楼主:
是的,要么电机坏,要么平台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