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加工零件需要对刀块么?

楼主(2010-12-13):
如题。如果不用对刀块,那是怎么对刀的呢?请知道的大侠详细说说,有图或者视频的话最好,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对刀块也行啊!自己在工作中就不怎么用!
在加工的时候就是砂轮吃上刀后用高度尺或者卡尺,量一下工件的尺寸,然后计算加工量一刀一刀的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加工余量只有0.2μm呢?

网友(点评):
搞错了,不是0.2μm,而是0.2mm……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楼主不是开玩笑吧?呵呵

网友:
如果是0.2um那就只有先拿一件其他厚度略微高一点的磨削至所需要尺寸,再磨工件。但达到0.005的磨床精度已经很高。0.2um可能无法达到。只有研磨。或者用石墨砂轮看可以不。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加工余量只有0.2μm呢?

加工余量只有0.2μm只能研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不是0.2μm,而是0.2mm。请各位大侠继续出手相助,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不是0.2μm,而是0.2mm。请各位大侠继续出手相助,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
不是0.2μm,而是0.2mm。请各位大侠继续出手相助,谢谢了

网友(2012-10-11):
0.2mm
的余量小心点对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