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现有外部程序导入到斯沃软件中?

楼主(2010-12-13):
怎么把现有外部程序导入到斯沃软件中

网友:
这个就简单了。先在软件里写个程序,保存,然后在存储目录中把你要导入的程序复制替换到你写的程序中即可(用记事本打开)。不知道存在哪里可以搜索,搜索问件名为“程序号(你写的).C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x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