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高手们碰过这的问题没有

楼主(2010-12-13):
我们对零件的命名是用大写字母加数字来表示的了,最近我发现有些装配体里面的零件名字是小写字母加数字的,我就从装配体里面打开零件将其按正确的名字另保存,提示该零件已存在是否替换,我选择是,标题栏显示的是大写字母加数字了,但是在装配图里还是小写字母加数字了,而且零件文件的名字还是小写字母和数字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希望高手们给之之招了,怎么才能把那变过来了。

网友:
呵呵  不需要另存的,可以在文件夹里右键单击那个零件  出现如图这个  就可以改了

网友:
上面那位仁兄都不知你是怎样看!人家问软件里面的文件!你去改软件名?????!!何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后面怎么没有那样的一个选项。

网友:
如果他显示文件已存在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区分大小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改文件名的话装配体里就会自己调整好的,不需要用另存的,如果对文件夹右键重命名的话,打开装配体还要重新查找这个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没研究了,可能是你软件没装好

网友:
还有这事!真是出门遇贵人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