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为什么我的mastercam9.1安装时老提示出错呢?

楼主(2010-12-13):
为什么我的mastercam9.1安装时老提示出错呢?

网友(2011-01-15):
那就是你安装的问题了。。。

楼主:
啊?请问能指点下吗?

网友(2013-03-30):
是不是你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2017-01-23):
我的也是,可能是安装包不好,没有破解,网上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17-04-07):
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2018-10-25):
之前安装的没有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