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量,大压力管道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14):
我设计的一台流量与压力的测试的设备,现在不稳定,求教。。要求:1.当压力为2KG时,流量为150-225ML/min.2.当压力为4KG保压,5秒,压力损失少于0.3KG为PASS。介质:纯净水。。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主要问题应该是手动压力调节阀与手动流量调节阀。现在暂时没有找到这小流量的阀门,我是根据原理,自己DIY的。。一个弹簧,一个滚珠,通过调节弹簧力大小来调节压力大小,流量阀是通过锥形柱与小孔(直径2MM)通过螺纹来调节锥形柱与小孔的间隙来调节流量大小。。
目前流量还算是比较稳定。但是第2路的测试保压的时候很不稳定,会过几天就出现压力不可控的情况。

网友:
过几天就出现压力不可控的情况。会不会与介质为水有关。会使钢珠弹簧锈蚀,造成压力不可调。

楼主:
全是304不锈钢材质的,不会生锈。。放心不会发生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水的粘度极低,没有润滑性。尽管是不锈钢零件,没有润滑,也会动作失灵。
其实,流量的控制用市购针形阀就可以,大小口径很多。
压力控制阀如需自制,0.4MPa的压强,可以用以膜片形式。弹簧与水被膜片隔离,应该没有问题了。只是由于有膜片,对压力的变化反应也许要迟钝点。

楼主:
市面上的针阀还是流量太大了,不能用。。
现在市面上有种小流量的调压与调流量的控制器,但是要3W多。。并且要3个月的周期。。汗。。

网友:
是不是弹簧疲劳。。。。。。

楼主:
不会的,我拆下来看过。。

网友:
"流量为150-225ML/min",确实,流量很小,普通针阀不适用。

网友:
学习学习,期待有人能解决

楼主:
期待高手解决呀。。这星期要验收了,不过就要退货了呀。。

网友:
我也不懂,不过觉得可以把问题确定的更细一些;比如说有压力阀和流量阀,你需要用替换法确定是这里面哪一个阀有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另外的话觉得自己加工的东西如果表面质量不高,是不是会卡住,流量阀有螺纹牵引,运动应该会很准确,弹簧钢珠可能就有误动作,看能否给钢珠两端都加上弹簧,弹簧端部磨平,这样钢珠的位置比较确定。

网友:
玻璃转子流量计可以达到这么小的流量,在流量计上安装可以检测透明介质的传感器(电容式或者光电式都可以),检测浮子的位置

原理图没看明白,两者颜色的箭头表示什么?两种压力是如何实现的?看起来像是双泵来实现的,两泵是否同事在工作?几个手控阀画成单向阀了,看起来怪别扭的。没有溢流安全阀和压力检测开关,没有水位报警,没有回流堵塞报警。两个传感器是只取信号还是整个接在回路上?

我瞎说一通,楼主勿怪。

楼主:
我这个是小流量的水路图,用PLC控制,触摸屏显示,流量与压力手动调节,泵不同时动作,一路水路做完后运行另一路。。压力的问题已经稳定,出现一个新问题。。在压力不变的情况下,流量会缓慢下降。。也就是我做200个产品左右流量就会变小。。我用手动把压力再调到一个数的时候。。再做200个产品左右流量又变小了。。郁闷呀。。

网友:
很可能你的手动阀里面有杂物堵塞了,堵塞越来越多,造成流量减小,建议在泵的出口假装过滤器,或者布置新的反冲清洗回路,做100个后反冲清洗一次

楼主:
我们是做咖啡机的水压测试,所以测试用的水全是桶装纯净水,并且是不允许循环使用的。

网友:
你的电磁阀是否有内漏?

网友:
用气体控制压力比用液体稳定的多

网友(2019-08-27):
大家讨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还需好好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