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RONES贴标机操作维修保养规程!

楼主(2010-12-14):
求:KRONES贴标机操作维修保养规程
我使用的贴标机 是德国KRONES贴标机 用于灌装啤酒生产线, 两万线,四万线的均可.

网友:
这类资料动动嘴皮就想得到。。。。。??  ?
貌似不可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简单说说如何调试,标版.标盒.万向节. 标站位子如何调整?

网友:
看一下KRONES贴标机的操作说明书      调试维修一个关键点     找好基准   新入厂时关键点都有对应标示

网友:
和饮料类设备打交道很多年   现在 。。。

网友(2011-12-22):
保证三点一线的位置。。。。。。。。。。

网友(2012-03-06):
二、        自动贴标机操作规程:
1.        给设备输入电源,额定380VAC、50HZ。
2.        给设备输入压缩空气,额定工作压力0.5Mpa ~ 0.8MPa。
3.        给熔胶炉内加入适量的胶块。
4.        将[ Glue Heater ] (熔胶加热系统开关)键置于[ On ](开)位置。
5.        检查标签纸的质量。
6.        安放标签纸于1、2号标签台上。
7.        检查机台设备是否清洁、有否粘上熔胶。
8.        根据工艺参数表,检查各工艺参数设定值是否正常。当[ Vacuum Pump On] (真空泵键)及 [Gluing Unit Motor On](涂胶马达键)闪烁时才可以开机。
9.        将[Labeling Station Man.] (标签台手动开关)置于[On](开)位置。
10.        启动真空泵按[Vacuum Pump On]。
11.        合上后门,打开前门。
12.        将招纸绕过张力自动调节器、水平检测调节器和识标检测器并锁紧。
13.        利用点动,输放标签纸到真空切割辊。
14.        用点动将动刀移到将要与定刀交错切割标签纸的地方,停止点动 。
15.        松开标签纸锁紧螺丝,并拉动标签纸,让检测识标的光电开关检测到识标,此时光电开关红灯亮,锁紧标签纸。
16.        用点动切割标签纸,同时在显示屏上观察切割误差率[Dev],当误 差率低于0.5时,关[ Labeling Station Man.]开关。继续点动至招纸切割辊自动停止。
17.        观察各温度是否达到设定值,温度达到后将[Gluing Unit Motor On](涂胶马达)开关置于[On]位置启动涂胶马达。
18.        将[Open / Close / Auto](进瓶控制)置于[Open]位置准备进瓶。
19.        利用点动,开动机器进行贴标。
20.        检查瓶子的标签质量是否合格。
21.        当瓶子质量合格后,合上前门将[Open / Close / Auto]置于[Auto ]位置。
22.        按[Reset General]进行复位,完成后按[Machine],瓶子将被自动连续贴标。

网友:
机械型号不一样,说明书也不一样。。。。。。。。。

网友(2012-06-12):
光看说明书是没有用的,多在现场看看调试

网友(2012-11-17):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问他们的服务工程师啊!你买人家机器的时候也已经花钱买了人家的服务了!

网友(2017-11-06):
都有说明书的好吧,厚厚的几本 ,我干过克朗斯的uht和灌装机,贴标机没有干过

网友(2019-12-10):
不实操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