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转子车削定位工装

楼主(2010-12-14):
电机的转子大家都大概知道什么样的吧。不多描述了。现在加工转子,车个外圆就好了,材料是硅钢板和纯铝,转子中间有个轴。要求是车完后以轴的两个轴承安装外圆为基准,测得转子外圆同心度不大于0.02。转子加工长度在50左右。总长度在120左右。由于是批量加工,要求重复定位精度要高,求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
等高手回答!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电机转子的铁芯外圆以及二轴承档的精加工,传统工艺都是以轴二端中心孔为基准,一次装夹下完成的。
不知楼主有何特殊要求?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一般是以中心孔定位加工的。

楼主:
在车床上用三爪和活顶一夹一顶做以后跳动不是很稳定,有大有小。想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想不?

网友:
1. 做一钢套夹在卡爪上,钢套上有一螺丝固定工件,大小比轴承位外径大上1-2丝,方面装夹就行。
2. 尾座做一夹具,夹具中间用转子轴承作为固定工件之用,只要把尾座摇出,那么轴承就可以套住工件,
记得做的时候要校正,另外固定工件时不能太接触的太多,稍微伸进一点就可以了,以方便装夹。
  这两个夹具很简单,目的就是要保证两边轴承位同轴度,那么转子自然也是同轴了,而且装夹方便,精度高,
完全能达到要求。

网友(2012-11-24):
我们厂最后是磨的,转子轴上有指纹滚花的,最后磨

网友:
我知道有家公司是生产电机的,应该对电机的转子很懂得,我去问问,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