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与诊断

楼主(2010-12-14):
寻求奇瑞汽车故障诊断与维修实例

网友:
转帖:
奇瑞汽车日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以下面2种案例进行的诊断和解决。
故障1

    一辆2007年产奇瑞瑞虎,搭载sqr481型发动机,匹配qr523型手动变速器,用户反映该车在其他修理厂更换了正时齿带,之后发动机故障警告灯一直点亮,且加速时发动机转速不能超过4000r/min。
    接车后,经确定,故障确如用户所述。维修人员首先连接故障诊断仪对发动机控制系统进行检测,设备显示发动机控制单元内存储了故障码“p0341——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不正确”。根据维修该车的经验,在该车的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策略中,当出现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失效的故障时,发动机会出现起动困难和发动机最高转速超不过4000r/min的故障症状,同时发动机控制单元会存储故障码p0341。经对比发现,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失效后的故障症状与该车的故障症状完全吻合。
    之后对故障码执行了清除操作,但只要一起动发动机,故障码就会再次出现,说明故障码为当前的真实故障。引起这个故障码出现的原因包括:配气正时不正确(曲轴和凸轮轴的相对位置不正确)、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线路故障、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本身故障、信号靶轮位置不正确及发动机控制单元内部故障。
    由于该车是在更换正时齿带后出现问题的,怀疑发动机配气正时机构装配不正确。于是先按标准操作规范使用专用工具重新校对了配气正时,但发动机故障警告灯仍然无法熄灭。经查阅相关电路图可知,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3根线分别为地线、12v电源线和信号线。经利用万用表进行测量,传感器的电源、接地及信号线均正常,没有出现断路、短路及虚接的现象。按照由简到繁的原则,先试换了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但没有任何效果。鉴于发动机控制单元损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故未对其进行替换。将正时工具装配到位后,查看靶轮位置,感觉靶轮位置有一些异常。因靶轮与进气凸轮为过盈配合,以前并没有太留意确切位置。为了确定该车靶伦位置是否正确,找到一辆同型车进行对比。在安装好正时工具后,经对比,发现靶轮位置差了约90°。至此,可以确定该车的故障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靶轮位置改变所致。
    在更换进气凸轮轴总成并利用故障诊断仪清除故障码后,试车发动机转速可以达到约6000r/min,故障彻底排除。
    总结:该车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靶轮和凸轮轴为过盈配合,一般情况不会发生位置改变。该车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靶轮位置之所以会发生改变,极有可能是修理厂在校对正时时用改锥撬动靶轮来校对正时造成的。该车进排气凸轮轴的前端有一个用24mm开口扳手转动的六方轴颈,在拆掉正时齿带后,如果需要转动凸轮轴,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其他操作都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希望维修同行们引起重视。

    故障2
    一辆2009年产奇瑞风云2轿车,搭载sqr477型发动机,匹配qr515型手动变速器。用户反映该车遥控器只能解锁和操作行李舱,不能进行闭锁操作。
    该车遥控信号的接收装置为bcm,同时bcm还对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及全车大部分电器进行控制。该车遥控器的控制策略是:当钥匙从点火开关上拨出时,可以进行解锁、闭锁和行李舱开启操作;如果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时,为防止钥匙误锁在车内,只能进行解锁和行李舱操作(行李舱开启只能在车速小于10km/h时进行)。在了解了遥控器的控制策略后,分析可能产生该车故障的原因包括钥匙行程开关犯卡,钥匙行程开关线路存在对电源短路的地方,以及bcm内部故障。
    首先利用故障诊断仪对bcm进行检测,设备显示系统内无故障码。接着读取数据流发现,无论钥匙是否在点火开关内,均显示钥匙插入。正常情况下,当该车钥匙行程开关插入点火开关时,会向bcm发送一个蓄电池电源信号,断开钥匙行程开关可以人为模拟钥匙拨出的状态。断开钥匙行程开关后,遥控器仍不能闭锁,表明故障不在钥匙行程开关。利用试灯检查钥匙行程开关通往bcm的插脚,试灯不能点亮。但用万用表测量该端子有蓄电池电压存在,在检查过程中还发现将试灯接在钥匙行程开关通往bcm的信号线上时,居然可以进行正常的闭锁和开锁操作。这种情况更说明钥匙行程开关有对电源轻微短路的地方。经询问用户得知,该车是在贴太阳膜后产生的故障。
    后来拆下a柱饰板,果然发现在通往bcm的插接器有进水的痕迹。经用压缩空气吹干后,试车故障排除。此时再测量钥匙行程开关通往bcm的信号线,当钥匙拨出时,信号电压为约1v。
    总结:由于相关人员在进行贴膜时操作不当,导至钥匙行程开关通往bcm的插接器产生进水短路现象,从而使bcm识别到一直有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导致遥控器只能解锁而不能闭锁。由于是进水短路所以其实只是一个虚电压,当用试灯检查时,通过试灯使该电路形成回路从而产生电压降,所以bcm又可以正常操作。本故障顺利排除得益于对该车遥控器的控制策略比较清楚,希望本故障能给同行们一点启示。

网友:
具体的维修实例,学习了

网友(2011-01-14):
楼主来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