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壳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14):
在市面上有很多像花生、玉米粒的剥壳机 这些机器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啊 还有就是那个稻谷变成大米的剥壳机是什么原理 求高手

网友:
稻谷去皮通常用砻谷机,原理是揉搓使之脱皮;玉米的脱皮一般用碾米机,原理是揉搓与磨擦;花生的脱皮还没见过,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有没有人见过板粟剥壳去皮的机器呀

网友:
花生脱壳机有机架、风扇、转子、单相电机、筛网(有大小两种)、入料斗、震动筛、三角带轮及其传动三角带等组成。机具正常运转后,将花生定量、均匀、连续地投入进料斗,花生在转子的反复打击、摩擦、碰撞作用下,花生壳破碎。花生粒及破碎的花生壳在转子的旋转风压及打击下,通过一定孔径的筛网(花生第一次脱粒用大孔筛网,清选后的小皮果更换成小孔筛网进行第二次脱壳),这时,花生壳、粒受到旋转风扇的吹力作用,重量轻的花生壳被吹出机体外,花生粒通过震动筛的筛选达到清选的目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4445.htm

网友:
原板粟剥壳去皮机采用刀片抱削种皮和柔性摩擦去除内衣两套分开的机构。本机结构:一可转动的水平刀盘的近上方带有向下开口的螺旋导向槽的水平导向盘,源螺旋导向槽的槽顶紧固有多个柔性摩擦物,刀盘上放射布置有刀片和开有排渣槽。本机为常温加工机械,脱皮后的板栗能保持原有的自然风味,连续机械化作业,加工效率很高。与原”板粟脱皮机“相比,结构简单紧凑,效率更高,脱皮性能更好。http://www.haiguantushu.com/c2033/w10197038.htm

楼主:
各位大侠是否听说过花神棉花剥壳机吗 我最近想买一台 不知道它的剥壳效果怎么样 还有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呀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否你我QQ:80937918   我很想了解你这台花神剥壳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