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法处理客户抱怨

楼主(2010-12-14):
Acknowledgement(认可/面对承认问题)

Assessment(评估/核查问题原因)

Alternatives(提供第二选择/缓解、改善、解决问题)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1-06-29):
Acknowledgement,Assessment, Alternatives……不错,谢谢分享。最后还要归到一点,一定要要给客户解决问题,才有下一次生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要不然就是空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