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助翻译一下

楼主(2010-12-14):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punch die, this machine can produce various round tablets, irregular tablets, ring tablets or ball tablets.

网友:
配备适当冲模,这机器可以生产各个的轮片剂,不规则的片剂,环片剂或球片剂。

楼主:
谢谢2楼,轮片剂应该是圆形片吧?

网友:
在装备适当的冲压模具后,这台机器可以生产多种圆形片、不规则的片、环形片和球形片

网友:
机器在配备不同的冲模后,可以生产出圆形、不规则状、环状或球状各种形状的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