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与磁性衬板

楼主(2010-12-14):
球磨机按排矿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格子型球磨机溢流型球磨机
格子型球磨机是通过格子板排矿,除排矿端安装有排矿格子板外,其他都和溢流型球磨机相似。溢流型球磨机是由于筒体的旋转和磨介的运动,物料逐渐向右方扩散,最后从右方的中空轴颈溢流流出。
格子型球磨机的工作原理:
首先,物料由进料装置经入料中空轴螺旋均匀地进入磨机第一仓,通过筒体转动产生的离心力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落下对物料产生重击和研磨。其次,物料在第一仓进行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进一步研磨然后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格子衬板上的孔是倾斜排列的,孔的宽度向排矿端逐渐扩大,可以防止矿浆倒流和粗粒堵塞。矿浆在排矿端下部通过格子衬板上的孔隙流入扇形室,然后随筒体转到上部并沿孔道排出。中空轴颈内镶有耐磨内套,且一端制成喇叭形叶片,以便于引导矿浆顺叶片流出磨机。
格子型球磨机一般适合研磨产品粒度在0.2-0.3mm的物料。常用在第一段磨矿,并且与螺旋分级机构成闭路循环。格子型球磨机能及时排出合格产品,减少矿石的过粉碎,磨矿效率较高,单位处理量大,装球量较多。
溢流型球磨机一般适合研磨产品粒度小于0.2mm的物料。适用于两段磨矿流程中的第二段磨矿中间产品的再磨。
当物料粒度需要磨到48-65目的均匀产物时,选用格子型球磨机较好。也可根据磨矿粒度的需要选型。
 问题:1.
能否使用磁衬的必要条件:一个是钢球直径小于80mm,80mm0以上的不建议使用;矿物必须含有5%以上的Fe3O4(四氧化三铁)磁性物质才能用,以便形成保护层,否则磁衬磨损很快,二十多天就不能用了;
2.
磁衬能用在格子型球磨机上吗?满足以上两个必要条件之后,格子型是能用磁衬的(格子型球磨机有的用在一段,有的用在二段,这个不是一定的,格子板也是出厂时就带的,但孔径是可调的,而且这个也是消耗品,也是要定期更换,一般能用18个月左右),进口可以用磁衬,筒体可以用磁衬,出口没必要用,因为出口对衬板的磨损很小,锰钢也能用好几年;

网友:
学习新知识,扩大知识面。

网友(2011-10-18):
求解,现在要接触磨机了,还请大侠们多多帮助

网友A:
楼主可以告知磁性衬板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告知磁性衬板价格吗????

您好,欢迎你的回帖。大概价格是每平方米5300—5400左右。

网友(2013-03-05):
引用 楼主:
您好,欢迎你的回帖。大概价格是每平方米5300—5400左右。

衬板的价格好像是按照吨位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