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nCrNiMoA是什么材料啊?性能如何?加工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啊?

楼主(2010-12-14):
25MnCrNiMoA是什么材料啊?性能如何?加工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啊?小女子焦急等待答案中……

网友:
百度上查的:25MnCrNiMoA    该材料因Cr、Ni含量不高,属优质低碳合金钢,热轧状态下应不难加工,可首选相当于P20~P25的硬质合金牌号,或根据粗精加工的不同及切削速度的高低,作相应的调整。中硅钼我说不好,如果是中碳或低碳的合金钢,只要在常态下,都可以首选相当于P20~P30的硬质合金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