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库位置的调整方法

楼主(2010-12-14):
我用的是发那科Oi的加工中心,面板坏了在北京修了只后其他都是好的就是刀库的,下刀位置不对,请问有参数可以改吗、我的刀库是链式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吧                   再看看吧

楼主:
可是我把面板换到另外一台还是以样啊,我想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等待高手讲解

楼主:
我搞好了是沈阳机床厂的一个哥们告诉我的方法

网友(2012-12-23):
1324号参数

网友:
6楼正解,正是改一下第二原点的高度就可以 了